[音响] 香歌功放播放器杂音故障如何维修(XEGE USB-60A)

楼主(2025-06-09):
用了二年这二天播放就杂音,拆开看看,不知道那问题,有没有师傅给点建议维修那

网友A:
修这个需要点功底,毕竟分分立件多,首先要理清左右声道,理清一级一级,再分析

网友:
杂音有很多种,首先得整明白是哪种杂音,才有可能找出它来自哪里。

网友:
描述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惜字如金,反正坛友个个都身怀绝世秘笈,猜故障一猜一个准

网友:
来 我出招 先检查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需要点功底,毕竟分分立件多,首先要理清左右声道,理清一级一级,再分析 ...

好吧,直接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需要点功底,毕竟分分立件多,首先要理清左右声道,理清一级一级,再分析 ...

是单声道机来的。

网友:
在解码板音频输出端测试有没有杂音,有,就是解码板的问题,看看单独给解码板供电能不能解决。
如果解码板没杂音,就是功放板的问题。功放板应该是定压的,这个机器就不谈音质了,能修就修,不能修就买板子替换。

网友:
个人一起以为,功放播放器故障最难打整。

网友:
不会修,杂音产生的原因也较多,电源线和信号线接触不良,电源干扰和地线干扰,线路松动或腐蚀,前级和后级电路问题,电磁干扰等等

网友:
电器放久了,就是会出各种各样的毛病,,没事还是要拿出来用一下,,烤一烤机。。。谢谢分享

网友:
看音箱线用的电线,你还有心想杂音?
线材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这个做工一般,没有用屏蔽线!

网友:
线路板受潮腐蚀了检查一下吧!

网友:
有可能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旧手机改成示波器音频发生器寻迹呗(够你玩几个月3)

网友:
什么故障 你猜你猜

网友:
看什么类型的噪声,连续、断续、一直有?主要检查下电位器、虚焊、接地等

网友:
从后往前级,一级级的短路信号输入,找到有噪音的那级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