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今天不玩工具,玩不锈钢的工具箱

楼主(2025-06-09):
原来买了个塑胶的工具箱,十来年了,去年终于坏了,也没坏完全,就是盖子卡扣断了,不能提着走了。

在能用与不能用之间徘徊所以一直将就用
=====================
上周空调有问题叫格力的上门看他们的工具箱不错,就想搞一个
是不锈钢三层的
然后就PDD上搜了下,然后有事就没有关注了
前天打开PDD直接给我来了个14块多的无门槛卷,然后这个箱子跳出来了,不买更待何时
刚到了
给大家看下

有点重量,然后双层纸箱装的
420应该是型号之类的,我买的是内宽200X420的说是大号

这是全开,有层好分类放点小东东

新老合影

看了下具体尺寸是L425XW205XH225MM,3.28KG,我差不150,可以踩上去
我觉得这个价可以入手但是一般好像没有卷可以用
==========================
不知道现在PDD上如何搞卷了,以前果园卷,或是三单,或是别的活动,现在都好少了
不知道这次为什么抽风丢我个卷

有搞卷的高手可以给指条明路不?

网友:
我来就是为了找券的

网友A:
不锈钢的结实,就是噪音太大

网友:
我还是喜欢包,后备箱里可以多放几个包,但放不了几个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的结实,就是噪音太大

是结实的,
但从1米高掉在地上,它会外观面目全非、、、、鸟。

网友B:
塑料的箱子主要是韧性比较好,磕磕碰碰之后外壳还是原来的形状,薄板的金属箱子,磕完了就各种坑,看着好难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塑料的箱子主要是韧性比较好,磕磕碰碰之后外壳还是原来的形状,薄板的金属箱子,磕完了就各种坑,看着好难 ...

猴子的看法是相同的。

网友:
这款工具箱我十年前买过,那时还是镀锌铁皮喷塑,几个格子放工具不是嫌大就是嫌小,
打开时上面格子不能放太重的,容易不平衡,合上后感觉又松松垮垮,不那么可靠
后来就挂闲鱼出掉了

网友:
还是布兜子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猴子的看法是相同的。

一致同意,通过

网友:
说心里话,不如塑料箱子好用,噪音还大,稍微有点磕碰就变形,上两层几乎就是鸡肋放不下什么东西,放沉的还不平衡

网友D:
耶,钻研和探讨的口味转移方向了,转向了玩不锈钢的工具箱?支持,什么都去研究体验一下吧!

网友:
放家里用用还可以,拿出去用就不是很实用,怕捽扁了凹了,都不好看了。

网友:
比较一下重量看看。。

网友:
便携包很好,就是工具多了不好找想用的那一件

网友:
10年前85买的,这个估计用坏,太扎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耶,钻研和探讨的口味转移方向了,转向了玩不锈钢的工具箱?支持,什么都去研究体验一下吧! ...

唉,所以说发贴没什么意思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设计看来挺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塑料的箱子主要是韧性比较好,磕磕碰碰之后外壳还是原来的形状,薄板的金属箱子,磕完了就各种坑,看着好难 ...

新的买回来就敲满锤纹 一个艺术品又诞生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的买回来就敲满锤纹 一个艺术品又诞生了 哈哈哈

这,那自己做一个得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