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新到内阻仪测试现有18650电池

楼主(2025-06-09):
其实本来对电池内阻也没啥要求,不是家里一个戴森的吸尘器电池不行了嘛,想着要换电池也得筛选一下,结果就入手了一个2通道的内阻仪。

2通道的板型是长条形,没有1通道和4通道的好看。

送了5个比较敦实的脚贴,为的是放电的时候有散热空间

屏幕用发泡塑料垫保护了下

背面丝印了脚贴位置

先按上电池,没有反应。电池是最近买的亿纬锂能。

typec充电口,要插上这个才能亮屏。

内阻有亿点点高啊,不适合换戴森电池了,得重新物色。

内阻还在变动

变化不大

马上测一下以前买的小风扇里面的电池

内阻有两个亿点点高

最后测一下从充电宝里面拆的电池,目前用在之前论坛很火的台灯里面。内阻垃圾啊。

测完内阻,最后用这个测试仪给这两节绿色电池充电 可以充2100多mah。
自己平时充18650的时候不多,所以就只入了两通道。用量大的上4通道就很合适。

网友A:
这个内阻只能参考,不是4线测的都不准,这个电池弹簧触点的内阻都有好几十m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阻只能参考,不是4线测的都不准,这个电池弹簧触点的内阻都有好几十mΩ了 ...

这不能够吧

网友:
还是正规4线测量的准,忙猜你这个是软件算出来的

网友B:
使用18650电池的太普遍了,不奇怪。

网友C:
看别人的内阻仪都是四线的,你这个咋是充电测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18650电池的太普遍了,不奇怪。

你的意思是18650电池用楼主的新阻仪测试得数值是真实可信的?

网友:
这玩意儿测电池容量还行,测内阻的话误差太大,基本不可参考,需要专用的四绞线内阻测量仪!

网友:
这玩意靠谱吗?

网友:
内阻要4线,2线哪里测的准

网友:
是不是很火的那个内阻仪才行

网友:
简单算法算出来的,又没有真正测量,就是凭经验毛估估一个大概的数值!

网友:
内阻仪此款不可信

网友:
从来没测过,糊里糊涂的用,直到用不了就扔

网友:
这个测内阻不准的,测容还行!

网友:
这个不是内阻仪,只有电池容量测试仪
内阻仪起码要四线的

网友:
2线的没4线的准,,看个大概就行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别人的内阻仪都是四线的,你这个咋是充电测量呢

居然一个内阻仪还整这么复杂,还要四线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这个内阻仪没用的  肯定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