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收了个新表,顺便问问我家地线和零线之间电阻小于1欧正常吗?

楼主(2025-06-09):
逛闲鱼看见的,忍忍收了。关于地线,TN-S系统:民用建筑首选,PE线与N线严格分开(三相五线制),N和PE在变压器处接地。
TN-C-S系统:进线处PEN线重复接地后分为PE和N线。按照规范,我家冰箱洗衣机外壳还有弱电的地直接跟零线连在一起了,电流也可以走地线,这样漏保不是没用了吗?

网友:
28 ii多钱收的?

网友:
yr1035抢镜了

网友A:
1欧肯定是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欧肯定是正常的啊

确定?中性接地和不接有区别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
这表看着还不错

网友:
还以为1035  下面出来个福禄克

网友B:
28II与87VMAX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II与87VMAX有区别吗?

感觉除了型号不一样,其他没区别

网友:
说明可能你家离变压器很近,此时地线零线几乎就是一根,阻值小于1欧很正常,但由于存在漏保,家里的地线和零线通常不会接错或者短接,毕竟阻值差不多的情况下,地线会分到很大的电流,哪怕回路有1A电流,也能分到地线100mA,漏保直接跳

网友:
不漏电,电流不走地线。我倒是见过家里零线坏了,直接把零线接到墙内钢筋上了!不过都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那种电只接到大门外,进门都自己接明线那种,也没个漏保,全屋就一个空开。

网友:
28-2表的保险设计升级了啊?我看之前的10A保险也是跟400MA保险一样的卡在保险夹上的啊,这个10A保险怎么是单独保护起来了

网友:
对于严格用电,一般采用TN-S系统,一般的TN-C-S系统,可以对电位差有一定的宽容度,但由于在总开关前PE和N已经严格分开,所以不会影响漏电保护。(ps:不适合在这里问这种技术问题,你不会得到有用的回答)

网友:
收的是哪一个啊?

网友C:
地线和零线接一块。。。风险很大

网友:
本安型防爆,这表设计是在可燃气体风尘环境下使用的,矿业或化工行业,

本质安全型电子设备的专利我也写过

成本都花在在外壳三防和认证上了,

连保险丝都灌胶处理了

给家用的话真的是好钢都用在刀背上了,

内部电路方案估计和普通表无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线和零线接一块。。。风险很大

既然允许TN-C-S系统,地线和零线在进户的配电箱以外接的地,不会有什么风险。

楼主测量地线与零线之间的电阻,只是测到了零线进户和地线出户那段电线的电阻,1Ω很正常。

家里如果有漏电流,则漏电流绕过了漏电保护器,经地线入地,漏保处的火线零线的电流就不平衡了。漏电流超过设定的大小,漏保就会动作的。

网友:
过去在农村一火一地的接线很普遍,虽然宣传标语也写着严禁一火一地用电,大家都图方便,尤其是在秋收打谷场,没有零线,就直接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II与87VMAX有区别吗?

开什么玩笑,这玩意是ex,全新的要1.4w呢,能买好几个28i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