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先锋TX-888Z收音头调频立体声指示灯不亮的故障?

楼主(2025-06-09):
我的先锋TX-888Z收音头,集成块为LA1265,收音灵敏度已调整至最佳状态,调谐指示二极管亮起时电压为2.0V,但调频立体声指示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只有0.2几伏,另一集成块为AN7470,在调整鉴频中周时立体声指示二极管量过2次,请问各位老师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要有立体声后地亮灯还是目前已经有立体声了还不亮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立体声后地亮灯还是目前已经有立体声了还不亮灯?

哦!刚试了,确实不是立体声!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AN7470的9脚不管是强制单声还是立体声输出总是高电平输出,听出的音乐也是单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立体声后地亮灯还是目前已经有立体声了还不亮灯?

哦!刚查了,确实不是立体声。也就是AN7470的9脚总是输出高电位,收信号不强的台时偶尔9脚输出低电位,也是跳变的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