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较没有伤害:XC6206与降压模块的比较。

楼主(2025-06-09):
老爹卧床多年,怕老爹房间温度无法掌控,当年买了个小米的wifi温度计用,但是电量消耗过快,每几个月总要换个电池,有时忘记了就没数据了。
在网上找到个模块把锂电池转成3V使用,说是待机电流超小的,结果还是用上几个月要充电,还不是很满意,了解到XC6206这个元件待机电流更小。

于是淘宝下单买了一些3V和1.5的准备试用,没想到一比较,差别还是挺大的。

网上的模块,还是比较方便的,带充电及保护,但是比较贵记得近5元一个。

测了一下带载电流,60uA多,也算是可以的。换个大电池也可以用很久。

但是看了XC6206的资料后,又开始想折腾了。

这电流3uA太过吸引人了,而且250mA的供电电流也够用。

于是淘宝下单买来测试比较,玩玩。

搭棚完成

测一下空载电流,真的只有3uA.惊喜。

最终装在电池接口上。没放进wifi温度计里面去。

带载电流9uA,和模块比,相差6倍。
那个降压模块元件都是打磨无型号的,不知道是采用了什么元件,不知道是不是电池保护模块造成的耗电比这个大很多,我的电池带保护板,不需要,准备就按这样去使用,看看到底比原来可以多用多少时间。

最后这样连接完成,准备弄两个电池,轮流换,或者拆下电池来充电也方便的。

各位大神请指教,有什么地方还可以改进的?或者请介绍一下其他更好的方案。
外观就算了,能用就行,用双面胶贴在房门背后,也影响不大。

网友A:
常年照顾老人不易,给楼主的孝心点赞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6138-1-1.html

帖子后面有6206的转接板,去嘉立创免费打一板,焊接6206会比较可靠一些

网友:
说明撸主买的是正品,之前有人说买的XC6206静态电流有几十uA...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
电源电流典型值1uA,最大值3uA,确实够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年照顾老人不易,给楼主的孝心点赞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6138-1-1.html

谢谢,不会弄电路板,真想拿个去学做一下。

网友:
外挂大容量的铁锂电池或er,cr之类的锂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会弄电路板,真想拿个去学做一下。

有现成的json文件,去打板并不复杂,打开立创的EDA,有网页版的,然后导入json文件,然后再生成gerber文件,再打开立创下单助手,先领20元的免费券,上传gerber文件,选择好板子的参数,下单,等着收货就行了,全程包括快递都是零元免费的。

网友:
没外观体积限制,楼主不如弄个手机电池,超长续航

网友:
本身国产芯片大部分定位廉价,几毛钱一个ic里面是精简不能再精简了,主打量大管饱

网友:
用锂电池你还要琢磨充电呢,换个更大容量电池更容易,买一堆纽扣电池并联起来不就解决了

网友:
是我的话有两种方案,都不会用降压这种方案

第一,接个5号电池盒,第二,接个33140

都能天长地久。

网友:
XC6206是LDO,虽然本身静态功耗小,但大压差,大负载电流时,效率依然不高,毕竟是个LDO。
DCDC降压也有不少低功耗高效率的方案,主要看你负载电流到底有多大,权衡计算之后才能做出最优解。

网友:
用铁锂,比这样折腾强。

网友:
我也贡献一个供大家参考,年初的时候买过几个1.5v的,后来居然断货了

网友(2025-09-23):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json文件,去打板并不复杂,打开立创的EDA,有网页版的,然后导入json文件,然后再生成gerber文 ...

哪有免费的,下单要3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