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指甲店的打磨笔和控制器

楼主(2025-06-09):
侄女打电话说是店里的打磨笔有点问题,想让我看看,正好下午没啥事,她就拿过来了。先看看,三个控制器,两只笔,一个是好的,贴标签的是有问题的。

首先是控制器,说是接触不好,插头晃晃有时候就能用,外面看就是普通2.2/5.5的电源插口,可能和电路板焊接部分有虚焊。右侧开关兼调速旋钮。

打开电源,显示屏亮,显示电量和速度值,从00到35

左侧还有两按钮,分别是暂停和正反转选择,下面充电口Type-C的。

拆下四角的螺丝,盖子就开了,2s的18650电池,3000mAh,不算小。

固定板子也是四颗螺丝,拧下取下板子。
充电用了颗cn3382,电感右上角是个4410mos,u口输入是5伏,需要升压才能给两串的18650充电。

显示用的这种定制LED模块,两位数字,r和f代表正反转,右上角电池图标显示电量,右下的rpm标志。
另一侧有个7550-1的线性稳压吧,给旁边单片机供电,20脚的单片机打磨了,看不出啥型号,在旁边是451f32字样的,估计是桥式驱动,直接连dc输出口了。

背面没啥东西。手就是不方便,不小心滑走了,回来就看不到刚上传的图片,先发出去看看,不行再改吧!

next

网友:
电机就是两根线,估计就是PWM调速,用单片机再加一个大概的转速显示

网友A:
两节18650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指甲店用的,估计也不便宜。

网友B:
拆过差不多的,里面是7.4v的有刷马达!只买了机头,没控制器!改造了个pd诱骗模块,插快充充电头也可几个挡位调速,搞电子够用了!

网友:
电路不算复杂

网友C:
电池标的容量倒 是大

网友:
充电宝加小电机

网友D:
板子进水了?

网友:
用电压调速控制直流有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节18650能用多长时间

这个估计永不多久,因为侄女说经常需要拔来拔去的所以导致的接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差不多的,里面是7.4v的有刷马达!只买了机头,没控制器!改造了个pd诱骗模块,插快充充电头也可几个挡 ...

咱坛友就是办法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标的容量倒 是大

确实标的不小,没拆不知道里面是不是真的用的3000mAh的,亦或是两节1500串联算的总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进水了?

板子没进水,倒是那个贴标签打磨笔应该是进水了

楼主:
接着拆美甲店的打磨笔

接着前面拆的美甲打磨笔控制器,咱再拆这个打磨笔,打磨笔和卡控制器之间用的双DC头螺旋连接线,弹性很好。

打磨笔整体外观,铝合金做了阳极硬化处理,质感还不错。

头部用的这种卡头,来的时候插了这样一根保护用的轴在里面。

顺时针拧一下带滚花的部分,就可以将夹头松开,其实是向上弹出一点,拔下夹的轴。

拧下头部的壳子,这上半部分就拿下了。

技术含量就在这个东西里面,对轴承要求比较高,所有零件加工要求精准。

不过谁知道这个进一步咋拆开,里面进水了轴承不滑快,需要更换。

接下来这部分是用来松开夹头的,里面有个可以前后活动的部分,向前顶住刚才部件的那个卡位就可将夹头松开。

动力传输用的弹簧,减少对装配同心度的要求,还有散热叶片。

拧开后边外壳,取出来电机和连接件,黑色塑料件的一端DC接口,一端与电机连接。

全部拆解完成,谢谢欣赏。

网友:
会不会控制器是好的,打磨笔有问题

网友:
做工不错,有刷电机,换电机就行

网友:
都检查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