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大夏龙雀DX-25开发板调试成功-手机控制点灯

楼主(2025-06-09):
大夏龙雀DX-25开发板用Arduino开发。环境搭建看以前帖子。
arduino烧录成功DX-WF25 esp32c2(esp8684)记录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用DeepSeek写代码。

反复提问修改,蓝牙模式一直调试不成功。
改用wifi,调试通过。手机发送数据,Arduino串口启动,收到数据,波特率115200.

手机安装网络调试助手,注意启动时要先连网进行认证。然后换成生产DX-25生成的热点ESP32-C2_AP。密码12345678;在网络调试助手中设置TCP客户端,192.168.4.1;端口设置成80。点击tcp客户端,进入发送页面。点击写数据。注意长时间不操作,手机会断开这个连接,连接到互联网,需要重新连接。

贴出代码,方便没币的朋友使用。

#include <WiFi.h>

const char* ssid = "ESP32-C2_AP";  // ESP32-C2创建的AP名称
const char* password = "12345678"; // AP密码

WiFiServer server(80);  // 创建服务器对象,端口80

// 定义控制引脚
const int pin10 = 10;  // IO10
const int pin18 = 18;  // IO18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初始化串口通信
  delay(10);

  // 初始化控制引脚
  pinMode(pin10, OUTPUT);
  pinMode(pin18, OUTPUT);
  digitalWrite(pin10, LOW);  // 初始状态设为低电平
  digitalWrite(pin18, LOW);  // 初始状态设为低电平

  // 配置为AP模式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Configuring access point...");
  WiFi.softAP(ssid, password);

  IPAddress myIP = WiFi.softAPIP();
  Serial.print("AP 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myIP);

  server.begin();  // 启动服务器
  Serial.println("Server started");
}

void loop() {
  WiFiClient client = server.accept();  // 使用 accept() 替代 available() 以避免警告

  if (client) {  // 如果有客户端连接
    Serial.println("New Client connected");

    while (client.connected()) {  // 当客户端保持连接
      if (client.available()) {   // 如果有数据可读
        String line = client.readStringUntil('\r');  // 读取数据
        Serial.print("Received from client: ");
        Serial.println(line);  // 将接收到的数据打印到串口

        // 处理接收到的控制命令
        if (line == "1") {
          digitalWrite(pin10, HIGH);
          Serial.println("Set IO10 HIGH");
        } else if (line == "0") {
          digitalWrite(pin10, LOW);
          Serial.println("Set IO10 LOW");
        } else if (line == "2") {
          digitalWrite(pin18, HIGH);
          Serial.println("Set IO18 HIGH");
        } else if (line == "3") {
          digitalWrite(pin18, LOW);
          Serial.println("Set IO18 LOW");
        }
      }
    }

    client.stop();  // 关闭连接
    Serial.println("Client disconnected");
  }
}

楼主:
现在tb正搞活动,很便宜。

网友:
不是猩猩点灯吗

网友:
最想要的是蓝牙点灯,却一直没有调试成功,

连wifi太麻烦了

楼主:
不麻烦,主要是要切换网络。比蓝牙控制距离要远的多。

网友:
习惯用MQTT,两边自己写

网友A:
Wifi模式下功耗怎么样,应该没有蓝牙功耗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模式下功耗怎么样,应该没有蓝牙功耗低。

我也同求待机功耗

网友:
感谢分享,无耻的收藏了

网友(2025-07-11):
DX-WF25刷tasmota
从这里下载ESP32C2 版本的tasmota    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Jason2866/Tasmota-specials/releases
然后用TTL线连接,利用网页上传固件刷写,刷写网站https://tasmota.github.io/install/

下面提供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