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忙分析一下sony BC-CS2B充电器电源部分的电路原理

楼主(2025-06-09):
最近拆解了一个sony BC-CS2B 5,7号电池充电电源,发现其中的电源部分的电路搞不明白什么原理,那位懂行的帮忙解释一下。具体电路见实物和根据实物绘制的原理图。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此电路只有1个绕组,怎么会产生2.8V和21V这样两个电压。

网友A:
不是有个倍压电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倍压电路嘛。

详细说明一下倍压电路的原理,谢谢!

网友B:
你这张图绝对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张图绝对画错了

对照上面的实际线路板画的,那请问正确的应该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