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浅拆个带数码显示的五档手持小风扇(FUNSNAP DS-007)

楼主(2025-06-09):
拆个带数码显示的五档手持小风扇,两个18650并联供电,电机没再拆。

网友A:
做工不错,不知电机如何

网友:
用航模电机做的电机风力大,,拼多多也就20多元,,就是做工用料差点。

网友:
双电芯,这个不会有沙子电池吧?

网友:
看上去好像不错啊。耐用不?

网友:
风速能很快的是航模电机,不快的就是普通的,大概率是以前磁带机那种小电机

网友:
现在国家的生产能力的确惊人啊,这么不错的产品还白菜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不知电机如何

大概是有刷的
我有一个长得很像的是有刷的

网友:
还可以啊,是18650的,还是二个。不知价格么样?

网友:
这电池的衣服不正经吧

网友:
两个电池就很少见!大多是拿在手里轻飘飘的!一个小电池!

网友:
相似有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不知电机如何

看驱动板没升压电感,是有刷电机,PWM调速。风扇单相无刷低于4v风小,要6到9v。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无标粉皮电池,不知道容量如何?

网友:
双电池少见啊

网友:
总感觉带个数码显示会方便不少。。。

网友:
刚入了个有刷的也是带显示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