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哥俩好,台湾也有牛屎封装读卡器主控芯片

楼主(2025-06-09):
我无意间得到貌似亲哥俩的两只读卡器,体现两岸一家亲

右侧比较圆的,是北京时代民芯的MTX8816

左侧牛屎面积较大的是台湾奇岩电子(MOAI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它是一家生产 USB 存储设备的公司,可能使用常见的 USB 主控芯片,如 Phison(慧荣)、Realtek(瑞昱)或 SMSC。@beluga98 大神您知道台湾牛屎对应什么型号?我想给它空焊盘补上电容和电阻,请你来分析一下焊盘好吗?

ChipGenius检测无能为力,我祭出德国的还在更新的USBTreeView ,获得如下信息

发现字数超了,只好发楼下:

楼主:
=========================== USB Port2 ===========================

Connection Status        : 0x01 (Device is connected)
Port Chain               : 1-1-2
Properties               : 0x00
 IsUserConnectable       : no
 PortIsDebugCapable      : no
 PortHasMultiCompanions  : no
 PortConnectorIsTypeC    : no
ConnectionIndex          : 0x02 (Port 2)

      ========================== Summary =========================
Vendor ID                : 0x14CD (MOAI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Product ID               : 0x1212
Manufacturer String      : "Generic"
Product String           : "Mass Storage Device"
Serial                   : "121220160204"
USB Version              : 2.0 (480 Mbit/s)
Port maximum Speed       : High-Speed
Device maximum Speed     : High-Speed
Device Connection Speed  : High-Speed
Self powered             : no
Demanded Current         : 100 mA
Used Endpoints           : 3

      ======================== USB Device ========================

        +++++++++++++++++ Device Information ++++++++++++++++++
Device Description       :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
Device Path              : \\?\USB#VID_14CD&PID_1212#121220160204#{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GUID_DEVINTERFACE_USB_DEVICE)
Kernel Name              : \Device\USBPDO-8
Device ID                : USB\VID_14CD&PID_1212\121220160204
Hardware IDs             : USB\VID_14CD&PID_1212&REV_0100 USB\VID_14CD&PID_1212
Driver KeyName           : {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0018 (GUID_DEVCLASS_USB)
Driver                   :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USBSTOR.SYS (Version: 10.0.26100.3624  Date: 2025-05-17  Company: Microsoft Corporation)
Driver Inf               : C:\WINDOWS\inf\usbstor.inf
Legacy BusType           : PNPBus
Class                    : USB
Class GUID               : {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 (GUID_DEVCLASS_USB)
Service                  : USBSTOR
Enumerator               : USB
Location Info            : Port_#0002.Hub_#0004
Address                  : 2
Location IDs             : PCIROOT(0)#PCI(1D00)#USBROOT(0)#USB(1)#USB(2), ACPI(_SB_)#ACPI(PCI0)#ACPI(EHC1)#ACPI(URTH)#ACPI(URMH)#ACPI(PRT1)
Container ID             : {de35f432-d67d-5fb3-afc3-74989e213f6c}
Manufacturer Info        : 兼容 USB 存储设备
Capabilities             : 0x94 (Removable, UniqueID, SurpriseRemovalOK)
Status                   : 0x0180600A (DN_DRIVER_LOADED, DN_STARTED, DN_DISABLEABLE, DN_REMOVABLE, DN_NT_ENUMERATOR, DN_NT_DRIVER)
Problem Code             : 0
Address                  : 2
EnhancedPowerMgmtEnabled : 0
Power State              : D0 (supported: D0, D3, wake from D0)

        +++++++++++++++++ Registry USB Flags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usbflags\14CD12120100
 osvc                    : REG_BINARY 00 00
 SkipContainerIdQuery    : REG_BINARY 01 00 00 00

        ---------------- Connection Information ---------------
[color=rgba(0, 0, 0, 0.85)]Connection Index         : 0x02 (Port 2)
[color=rgba(0, 0, 0, 0.85)]Connection Status        : 0x01 (DeviceConnected)
[color=rgba(0, 0, 0, 0.85)]Current Config Value     : 0x01 (Configuration 1)
[color=rgba(0, 0, 0, 0.85)]Device Address           : 0x05 (5)
[color=rgba(0, 0, 0, 0.85)]Is Hub                   : 0x00 (no)
[color=rgba(0, 0, 0, 0.85)]Device Bus Speed         : 0x02 (High-Speed)
[color=rgba(0, 0, 0, 0.85)]Number of open Pipes     : 0x02 (2 pipes to data endpoints)
Pipe[0]                  : EndpointID=1  Direction=IN   ScheduleOffset=0  Type=Bulk  wMaxPacketSize=0x200   bInterval=0
Pipe[1]                  : EndpointID=2  Direction=OUT  ScheduleOffset=0  Type=Bulk  wMaxPacketSize=0x200   bInterval=0
Data (HexDump)           : 02 00 00 00 12 01 00 02 00 00 00 40 CD 14 12 12   ...........@....
                           00 01 01 03 02 01 01 02 00 05 00 02 00 00 00 01   ................
                           00 00 00 07 05 81 02 00 02 00 00 00 00 00 07 05   ................
                           02 02 00 02 00 00 00 00 00                        .........

        --------------- Connection Information V2 -------------
Connection Index         : 0x02 (2)
Length                   : 0x10 (16 bytes)
SupportedUsbProtocols    : 0x03
[color=rgba(0, 0, 0, 0.85)] Usb110                  : 1 (yes, port supports USB 1.1)
[color=rgba(0, 0, 0, 0.85)] Usb200                  : 1 (yes, port supports USB 2.0)
[color=rgba(0, 0, 0, 0.85)] Usb300                  : 0 (no, port not supports USB 3.0)
 ReservedMBZ             : 0x00
Flags                    : 0x00
[color=rgba(0, 0, 0, 0.85)] DevIsOpAtSsOrHigher     : 0 (Device is not operating at SuperSpeed or higher)
[color=rgba(0, 0, 0, 0.85)] DevIsSsCapOrHigher      : 0 (Device is not SuperSpeed capable or higher)
[color=rgba(0, 0, 0, 0.85)] DevIsOpAtSsPlusOrHigher : 0 (Device is not operating at SuperSpeedPlus or higher)
[color=rgba(0, 0, 0, 0.85)] DevIsSsPlusCapOrHigher  : 0 (Device is not SuperSpeedPlus capable or higher)
 ReservedMBZ             : 0x00
Data (HexDump)           : 02 00 00 00 10 00 00 00 03 00 00 00 00 00 00 00   ................

    ---------------------- Device Descriptor ----------------------
[color=rgba(0, 0, 0, 0.85)]bLength                  : 0x12 (18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DescriptorType          : 0x01 (Device Descriptor)
[color=rgba(0, 0, 0, 0.85)]bcdUSB                   : 0x200 (USB Version 2.0)
[color=rgba(0, 0, 0, 0.85)]bDeviceClass             : 0x00 (defined by the interface descriptors)
bDeviceSubClass          : 0x00
bDeviceProtocol          : 0x00
bMaxPacketSize0          : 0x40 (64 bytes)
idVendor                 : 0x14CD (MOAI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idProduct                : 0x1212
bcdDevice                : 0x0100
iManufacturer            : 0x01 (String Descriptor 1)
 Language 0x0409         : "Generic"
iProduct                 : 0x03 (String Descriptor 3)
 Language 0x0409         : "Mass Storage Device"
iSerialNumber            : 0x02 (String Descriptor 2)
 Language 0x0409         : "121220160204"
bNumConfigurations       : 0x01 (1 Configuration)
Data (HexDump)           : 12 01 00 02 00 00 00 40 CD 14 12 12 00 01 01 03   .......@........
                           02 01                                             ..

    ------------------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
[color=rgba(0, 0, 0, 0.85)]bLength                  : 0x09 (9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DescriptorType          : 0x02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color=rgba(0, 0, 0, 0.85)]wTotalLength             : 0x0020 (32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NumInterfaces           : 0x01 (1 Interface)
[color=rgba(0, 0, 0, 0.85)]bConfigurationValue      : 0x01 (Configuration 1)
[color=rgba(0, 0, 0, 0.85)]iConfiguration           : 0x00 (No String Descriptor)
bmAttributes             : 0x80
 D7: Reserved, set 1     : 0x01
 D6: Self Powered        : 0x00 (no)
 D5: Remote Wakeup       : 0x00 (no)
 D4..0: Reserved, set 0  : 0x00
MaxPower                 : 0x32 (100 mA)
Data (HexDump)           : 09 02 20 00 01 01 00 80 32 09 04 00 00 02 08 06   .. .....2.......
                           50 00 07 05 81 02 00 02 00 07 05 02 02 00 02 00   P...............

        ---------------- Interface Descriptor -----------------
[color=rgba(0, 0, 0, 0.85)]bLength                  : 0x09 (9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DescriptorType          : 0x04 (Interface Descriptor)
[color=rgba(0, 0, 0, 0.85)]bInterfaceNumber         : 0x00 (Interface 0)
bAlternateSetting        : 0x00
[color=rgba(0, 0, 0, 0.85)]bNumEndpoints            : 0x02 (2 Endpoints)
[color=rgba(0, 0, 0, 0.85)]bInterfaceClass          : 0x08 (Mass Storage)
[color=rgba(0, 0, 0, 0.85)]bInterfaceSubClass       : 0x06 (SCSI transparent command set)
[color=rgba(0, 0, 0, 0.85)]bInterfaceProtocol       : 0x50 (Bulk-Only Transport)
[color=rgba(0, 0, 0, 0.85)]iInterface               : 0x00 (No String Descriptor)
Data (HexDump)           : 09 04 00 00 02 08 06 50 00                        .......P.

        ----------------- Endpoint Descriptor -----------------
[color=rgba(0, 0, 0, 0.85)]bLength                  : 0x07 (7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DescriptorType          : 0x05 (Endpoint Descriptor)
[color=rgba(0, 0, 0, 0.85)]bEndpointAddress         : 0x81 (Direction=IN EndpointID=1)
[color=rgba(0, 0, 0, 0.85)]bmAttributes             : 0x02 (TransferType=Bulk)
[color=rgba(0, 0, 0, 0.85)]wMaxPacketSize           : 0x0200 (max 512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Interval                : 0x00 (never NAKs)
Data (HexDump)           : 07 05 81 02 00 02 00                              .......

        ----------------- Endpoint Descriptor -----------------
[color=rgba(0, 0, 0, 0.85)]bLength                  : 0x07 (7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DescriptorType          : 0x05 (Endpoint Descriptor)
[color=rgba(0, 0, 0, 0.85)]bEndpointAddress         : 0x02 (Direction=OUT EndpointID=2)
[color=rgba(0, 0, 0, 0.85)]bmAttributes             : 0x02 (TransferType=Bulk)
[color=rgba(0, 0, 0, 0.85)]wMaxPacketSize           : 0x0200 (max 512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Interval                : 0x00 (never NAKs)
Data (HexDump)           : 07 05 02 02 00 02 00                              .......

    --------- Device Qualifier Descriptor (for Full-Speed) --------
[color=rgba(0, 0, 0, 0.85)]bLength                  : 0x0A (10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DescriptorType          : 0x06 (Device_qualifier Descriptor)
[color=rgba(0, 0, 0, 0.85)]bcdUSB                   : 0x200 (USB Version 2.0)
[color=rgba(0, 0, 0, 0.85)]bDeviceClass             : 0x00 (defined by the interface descriptors)
bDeviceSubClass          : 0x00
bDeviceProtocol          : 0x00
bMaxPacketSize0          : 0x40 (64 Bytes)
bNumConfigurations       : 0x01 (1 other-speed configuration)
bReserved                : 0x00
Data (HexDump)           : 0A 06 00 02 00 00 00 40 01 00                     .......@..

    ------------ Other Speed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
[color=rgba(0, 0, 0, 0.85)]bLength                  : 0x09 (9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DescriptorType          : 0x07 (Other_speed_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color=rgba(0, 0, 0, 0.85)]wTotalLength             : 0x0020 (32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NumInterfaces           : 0x01 (1 Interface)
[color=rgba(0, 0, 0, 0.85)]bConfigurationValue      : 0x01 (Configuration 1)
[color=rgba(0, 0, 0, 0.85)]iConfiguration           : 0x00 (No String Descriptor)
bmAttributes             : 0x80
 D7: Reserved, set 1     : 0x01
 D6: Self Powered        : 0x00 (no)
 D5: Remote Wakeup       : 0x00 (no)
 D4..0: Reserved, set 0  : 0x00
MaxPower                 : 0x32 (100 mA)
Data (HexDump)           : 09 07 20 00 01 01 00 80 32 09 04 00 00 02 08 06   .. .....2.......
                           50 00 07 05 81 02 40 00 00 07 05 02 02 40 00 00   P.....@......@..

 字数还是超,只好下楼呈现

楼主:
       ---------------- Interface Descriptor -----------------
[color=rgba(0, 0, 0, 0.85)]bLength                  : 0x09 (9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DescriptorType          : 0x04 (Interface Descriptor)
[color=rgba(0, 0, 0, 0.85)]bInterfaceNumber         : 0x00 (Interface 0)
bAlternateSetting        : 0x00
[color=rgba(0, 0, 0, 0.85)]bNumEndpoints            : 0x02 (2 Endpoints)
[color=rgba(0, 0, 0, 0.85)]bInterfaceClass          : 0x08 (Mass Storage)
[color=rgba(0, 0, 0, 0.85)]bInterfaceSubClass       : 0x06 (SCSI transparent command set)
[color=rgba(0, 0, 0, 0.85)]bInterfaceProtocol       : 0x50 (Bulk-Only Transport)
[color=rgba(0, 0, 0, 0.85)]iInterface               : 0x00 (No String Descriptor)
Data (HexDump)           : 09 04 00 00 02 08 06 50 00                        .......P.

        ----------------- Endpoint Descriptor -----------------
[color=rgba(0, 0, 0, 0.85)]bLength                  : 0x07 (7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DescriptorType          : 0x05 (Endpoint Descriptor)
[color=rgba(0, 0, 0, 0.85)]bEndpointAddress         : 0x81 (Direction=IN EndpointID=1)
[color=rgba(0, 0, 0, 0.85)]bmAttributes             : 0x02 (TransferType=Bulk)
[color=rgba(0, 0, 0, 0.85)]wMaxPacketSize           : 0x0040 (64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Interval                : 0x00 (ignored)
Data (HexDump)           : 07 05 81 02 40 00 00                              ....@..

        ----------------- Endpoint Descriptor -----------------
[color=rgba(0, 0, 0, 0.85)]bLength                  : 0x07 (7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DescriptorType          : 0x05 (Endpoint Descriptor)
[color=rgba(0, 0, 0, 0.85)]bEndpointAddress         : 0x02 (Direction=OUT EndpointID=2)
[color=rgba(0, 0, 0, 0.85)]bmAttributes             : 0x02 (TransferType=Bulk)
[color=rgba(0, 0, 0, 0.85)]wMaxPacketSize           : 0x0040 (64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Interval                : 0x00 (ignored)
Data (HexDump)           : 07 05 02 02 40 00 00                              ....@..

      -------------------- String Descriptors -------------------
             ------ String Descriptor 0 ------
[color=rgba(0, 0, 0, 0.85)]bLength                  : 0x04 (4 bytes)
[color=rgba(0, 0, 0, 0.85)]bDescriptorType          : 0x03 (String Descriptor)
[color=rgba(0, 0, 0, 0.85)]Language ID[0]           : 0x0409 (English - United States)
Data (HexDump)           : 04 03 09 04                                       ....
             ------ String Descriptor 1 ------
bLength                  : 0x10 (16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3 (String Descriptor)
Language 0x0409          : "Generic"
Data (HexDump)           : 10 03 47 00 65 00 6E 00 65 00 72 00 69 00 63 00   ..G.e.n.e.r.i.c.
             ------ String Descriptor 2 ------
bLength                  : 0x1A (26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3 (String Descriptor)
Language 0x0409          : "121220160204"
Data (HexDump)           : 1A 03 31 00 32 00 31 00 32 00 32 00 30 00 31 00   ..1.2.1.2.2.0.1.
                           36 00 30 00 32 00 30 00 34 00                     6.0.2.0.4.
             ------ String Descriptor 3 ------
bLength                  : 0x28 (40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3 (String Descriptor)
Language 0x0409          : "Mass Storage Device"
Data (HexDump)           : 28 03 4D 00 61 00 73 00 73 00 20 00 53 00 74 00   (.M.a.s.s. .S.t.
                           6F 00 72 00 61 00 67 00 65 00 20 00 44 00 65 00   o.r.a.g.e. .D.e.
                           76 00 69 00 63 00 65 00                           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