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一坏就换部件,小牛U系列电动自行车拧动转把无动力输出,报错码140...

楼主(2025-06-09):
一场大雨,小牛电动车不能动了。
现象是上电,按P钮,进入骑行模式,转把无动力输出。

检查顺序先易后难。

先看刹车灯的状态,现在电动自行车刹车捏下后。微动开关会送一个信号到控制器,中断动力输出。这个开关坏了,也会导致无法骑行,同时,刹车尾灯会亮。——我的车没这个情况,捏刹车灯能亮,放开就熄灭,证明刹车的微动开关正常。

整车断电,拔电池重启一下。——故障依旧。

看来就是转把输出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了。

雨天没法干活,等到天晴,试了一下,发现一扯动转把输出线,会出现P闪烁的情况,同时出现140错误码,这个情况之前没出现,当时只是不能走,并没有错误码,如下视频:

这样,基本就可以判断是转把线断了,而且大概率是摩擦,扭转导致。剪开扎带,一节一节的试。定位到原最下方一个扎带处固定处的问题(经验,凡是固定的地方,也是集中受力的地方),这就好办了,剖开外皮找断点。

其中红线破了,把这个线打开一看,里面断了,➕一小节线。上移动烙铁焊接上(电动车不能上楼,又不想拆整个霍尔组合件,移动烙铁可以拿到楼下,不要太方便!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94&fromuid=1011040),包上胶带,试车,一切正常。

小插曲:发现P依然偶尔有闪烁情况,报错误码56,吓一跳,还以为有什么其他问题。还好,查询得知56错误码是无法连接到基站。好吧,这个是2G基站关闭的问题,不影响骑行,想解决只有找小牛买新的中控盒,旧车就不想折腾了,而且好像新的又会被重新限制限速(不确定,有高人了解么?)。

以上,零成本修复,分享供参考。

网友A:
电动车自行车联网能干什么呢?防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自行车联网能干什么呢?防盗吗?

可以看看你去哪里晃荡去了

网友:
小牛并不牛啊

楼主:
还可以,2.3w公里了~~轮胎都跑秃噜一对了。

网友B:
朋友最近买了小牛的车,上蓝牌的,是算电摩么?说是有100KM续航,速度能跑到90迈,全部花了7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最近买了小牛的车,上蓝牌的,是算电摩么?说是有100KM续航,速度能跑到90迈,全部花了7K ...

100km?多大的电池啊。起码需要48V35Ah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最近买了小牛的车,上蓝牌的,是算电摩么?说是有100KM续航,速度能跑到90迈,全部花了7K ...

都90了,妥妥的电摩...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km?多大的电池啊。起码需要48V35Ah吧

不知道是铅酸还是锂电,看充电器输出电流是10A的,电压不记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90了,妥妥的电摩...

是啊,说我想骑就拿去,我没证不敢,万一查到扣9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说我想骑就拿去,我没证不敢,万一查到扣9分呢

去考个D或者E?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网友:
懒得考,平时两轮电动车,远就小车

网友:
现在什么东西都联网,实际意义暂时不大

网友:
算不算通病?

网友:
这就是功能多的毛病,不好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看你去哪里晃荡去了

有没有可能自动导航到洗浴中心去了

网友:
跑到90迈,安全不要了?

网友:
买小牛,学修车,你不是第一个
全网首发:小牛G0-140转把故障代码解决办法之一,附故障码大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946366

网友:
7000买个油摩托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