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忙里偷闲用废料做个风扇玩玩

楼主(2025-06-09):
其实咱不缺风扇用、看着肥料就想着动手折腾下、这次废料是一个牧田口的电池盒 一个坏的大风扇头、用了十个拆机三星 一个升压板 一个有问题的航模马达、 一个电调一个开关调速一体板一个电压表、过程细节不在描述了、各位小伙伴欣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电机 起飞

就是手持暴力风扇我给变成桌面台扇
续航是嗷嗷的长

网友B:
大风罩小扇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风罩小扇叶。

别看他小  风力很猛

楼主:
普通风力我测试续航2个白天没问题  感觉好厉害

网友:
看到楼主的做法,我觉得有必要把柜子里的散热风扇翻出来改装个小台扇了。

网友(2025-08-19):
楼主动手能力强,DIY的风扇不错。

网友:
航模电机这么暴力,没有屏蔽罩,一旦叶片炸机就很危险啊

网友C:
多大的电机啊,看起来很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电机啊,看起来很猛

型号1804-2700KV 功率40瓦左右

网友:
橙色的扇叶太小了,看着有点搞笑

网友:
扇叶有点小哇

楼主:
看这个小 风力很大 赶上大风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这个小 风力很大 赶上大风扇了

这个扇叶是原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扇叶是原配的吗?

我那是买的套件

网友E:
动手能力是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手能力是真强

生命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