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把盒装润滑脂分装进挤挤瓶方法

楼主(2025-06-09):
看版友用昆仑二号润滑脂涂万用表拨盘
我也买了二号和三号白脂
这包装比虎头牌大多了

正好小孩玩彩砂画,空出很多透明软管
我看白乳胶有用这种透明软管分装的

就想把润滑脂也装进去
像毛毛虫润滑脂那样挤着用
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用注射器吸润滑脂吸不动
拔出注射器活塞从后面填装
在挤入透明软管时又从入口旁边漏出来
忙半天大约弄进去几克,
就放弃这个方案了,用润滑脂的时候还是拿刷子吧
像虎头牌这种类似牙膏的软管包装,
应该从尾部开口灌装,再把尾部超声波焊接
这种单向开口的透明软管装液体或固体都还行,但润滑脂这种半固体太难了

网友A:
把软管捏扁套在注射器口上再往里面注入就不会溢出来了。
还可以先在软管里放一根细管子,像WD40配的那根插喷嘴上的塑料管就行。然后再用注射器向管子里注油,注满以后用纸巾裹住细管子堵在软管口上把细管子拔出来就行

网友:
正常用刷子,特别小的地方用针管,针管我是拔掉活塞装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软管捏扁套在注射器口上再往里面注入就不会溢出来了。
还可以先在软管里放一根细管子,像WD40配的那根插 ...

有道理,注射器针头还是嫌短了,容易堆积在软管口部,再加气就挤出来了
捏瘪增大通气口,插入长细管从底部注入,应该就把上述问题解决了

网友:
50克包装已经很小了,我买了一大罐(800g)原包装

网友:
挤牙膏挤牙膏挤牙膏

网友:
用酸奶的吸管在润滑脂上戳戳戳 ,待吸管内润滑脂基本快满时 插入分装瓶底部 用气压把吸管内的润滑脂排出。

网友:
整的哪都是,就在塑料盒里用不行吗

网友B:
就在原塑料盒里不好吗?为啥要分装?

网友:
加热,化了用针管

网友:
就用原来的盒子装就可以了,随用随开,用完盖上盖子

网友C:
用针筒就行,但是吧,往针筒里装很麻烦,需要用小勺子从注射器屁股里一勺勺蒯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针筒就行,但是吧,往针筒里装很麻烦,需要用小勺子从注射器屁股里一勺勺蒯进去。 ...

有卖那种不锈钢冰勺,像小铲子,长把的,见图片,比小勺子好用点,一铲一铲往里抹就行,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加热法基本行不通,常用的润滑脂都是耐热的,200多度才到滴点,温度太高容易烫坏东西,不方便。

网友D:
50g不大,不分装也行吧,分装的话是得用管插到底部再注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g不大,不分装也行吧,分装的话是得用管插到底部再注入

分装是想直接挤挤用,盒装的每次还得拿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在原塑料盒里不好吗?为啥要分装?

分装到挤挤瓶里可以免刷子直接上油

网友:
50g再分装,损耗10g,没意义。

网友:
药瓶+牙签解决问题

网友:
其实好办法还是有的,只是需投点资。有那手动黄油枪,我在工厂用过,把黄油抹在筒子里,压下手柄即可从嘴子打出高压黄油,油嘴前边焊一根细铜管,伸到挤压瓶底部,一下一下打很快就可打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