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咸鱼避坑指南手机散热器

楼主(2025-06-09):
前几天咸鱼买了个手机散热器,可以制冰的,买回来配件,东西什么的都挺好。不到20块钱。后来看那个东西夏天用的挺合适,于是想再买一个,结果就入坑了。另外一个卖家说只是说风扇有时转不转他隐藏了。这种制冷芯片也有问题,制冷量非常小,比上一个的要小2/3。可以说摸上去就稍微的有一点儿凉感,根本就谈不上制冰从侧面看散热片的高度也非常低,没有吃冰的那款,散热偏大。哎,坑了就坑了吧,十几块钱买个教训。

网友:
看着不错啊,估计是出问题了。我买的那个是什么冰瓷的,只能结冷凝水结不了冰,不过够用了

网友A:
可以结冰   但是前提是你室温足够低  那么室温足够低我要他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结冰   但是前提是你室温足够低  那么室温足够低我要他何用?

就这个手机散热器里面有很多道道的设计的,虽然都很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功率却不一样,大有5W的,有10W的,有15W的,有20W的,一般情况下15~20瓦可以结冰了,其他的都只是稍微有点儿凉度而已。

网友:
看设计还可以

网友:
能结冰的功率不小吧

网友:
我买了两个,一个不能结冰,功率也就12w以内,另一个30多w,可以结冰,价格差距挺大的,不能结冰的46,能结冰的150。

网友:
手机都用上散热器了,看来楼主是个机霸

网友:
手机要用这个那能玩到热到什么程度??

网友:
这玩意能降低多少℃?

网友:
手机也得用上散热吗?这不就是半导体制冷片吗

网友:
小心把手机冰封了

网友:
散热器高低端都有啊

网友:
这玩意用手机供电吗?那功率大会造成手机使用时长变少吧

网友:
能结冰的感觉没啥用吧,电池温度太低也影响续航的。

网友:
手机玩儿多长时间会发烫?需要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