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放了半年的车子,瓦尔塔电瓶没电了,修复起来还能用吗

楼主(2025-06-10):
车子停地库吃灰半年没动了,一点电没有了,在路只有1伏多了,断开负荷也才2伏,拿出来多年前买的充电器,充不进数码管一直滚动没有输出电压,网上查说拿路由器或机顶盒的12伏电源先补点电就可以了,照做补了半小时有8伏多了,于是接上充电器开始修复了,修复了3~4个小时开始自动充电了,今天充了8小时左右才到60%左右,晚上断开,明天再充吧,大家说这块电瓶充满还能正常使用吗?这个电瓶80Ah某东买的才2年多,以前那块瓦尔塔电瓶100Ah的用了7年多,这块还能用那么久吗?

网友A:
啥车电瓶这么大?话说是哪里漏电了吧,才半年就一点电都没了。

网友B:
之前一个电池才两年不到,因为要急用换了,可惜了便宜了换电池的

网友:
电瓶电池最怕亏电了,就算修复要么容量下降很多,要么会自放电

网友C:
肯定是车子的问题吧

网友D:
是不是车上装的行车记录仪啊,一直在放电,要不也不至于亏到一点没有啊

网友:
过放不好救了

网友:
不用要断电,半年放完电是不是还有其它设备在用电,比如行车记录仪停车监控功能开着就非常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车电瓶这么大?话说是哪里漏电了吧,才半年就一点电都没了。

老款宝马e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车电瓶这么大?话说是哪里漏电了吧,才半年就一点电都没了。

实际1年多以来开了不到10次,10次总共不到20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一个电池才两年不到,因为要急用换了,可惜了便宜了换电池的

正常正规厂的电瓶5年以上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车子的问题吧

放了差不多1年了,几乎没开,正常车子能也放不了多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车上装的行车记录仪啊,一直在放电,要不也不至于亏到一点没有啊

不是,那个取的ACC电,要着车才通电

网友:
会自放电会自放电

网友:
不管啥电瓶电池就怕过放

网友:
定期启动车子

网友:
过放的铅蓄电池基本废了(哪怕救活了,容量也严重下降,内阻严重增大,且容易漏电),建议更换。

网友:
这品牌的电池真心不靠谱啊

网友:
长期不开的车子要每月补一次电,电瓶修复了也用不久了。

网友:
过放这么严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