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白求助关于220v转110v变压器/稳压器使用建议!

楼主(2025-06-10):
我手里有几台日版的游戏机想要测试,刚从某宝买了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就是图上这个HJ76-110V。

买回来后出于谨慎考虑,就先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输出电压,当然是在空载状态下测的,居然有170v。我感觉这样的电压就算我插上游戏机带了负载也很难降到一个合理的电压范围内吧。于是我拿出了过去用于音频设备变压/稳压的电源,如图这个TND-500。

我测了一下它110v输出口的空载电压,大概是在137v左右。这个设备我之前是使用过的,确保是可以正常供电给110v的设备并且也能够输出一个比较平稳的电压的。从它的空载电压来看(理论上分析),要带上负载之后降到一个110v设备能够接受的合理电压范围内是比较可能的。
那么现在我就比较苦恼了,我到底要不要冒险接上HJ76试试呢?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我本身有变压器还要买,因为那个TND-500有点大,并且它提供了一个三项的输出口,我之前用它都是直接接出一个插排来,可是当我接出插排之后,我就特别容易忘记哪个插排是110v哪个是220v的了,之前就插错过,差点烧了设备。所以如果我要接多个110v设备的时候我会比较偏向于使用TND-500,单独一个游戏机的话,我是希望单独搞一个变压器来用的。

以上的思考都是基于一个小白对电路知识的一点点理解,可能有偏差,如果有请大家纠正我。现在我就在想,要不要试试那个变压器,还是直接退货。

补充内容 (2025-6-11 05:13):
变压器拆开了,想要把图片编辑到一楼帖子里,但是我找不到编辑按钮,只好回复在后面了,请大家翻到第二页查看内部构造。

补充内容 (2025-6-11 07:06):
拆机图片我早早就发出来了,但是我所在的用户组发的每一个帖子/回帖都需要审核,而审核效率很低,要等很久,所以没找到图片的小伙伴请耐心等待

网友:
个人猜测是这个变压器偷工减料,通过提升电压来弥补功率不足。

网友:
接个假负载看看

网友A:
现在用电设备不都是宽电压的吗?好多都是110——220通用的啊

网友:
这种变压器不可能有600W,估计为了高功率加大电压了,还不如咸鱼买二手老货

网友:
接个25w灯泡测试下,有假负载更好

网友:
接个220V的灯泡再试,有时候空载电压是高的,虚电

网友B:
看变压器是工频变压器,不是开关电源,应该问题不大,挂负载后电压会下降,至于功率是否足够是另外的问题,600W肯定是虚标的,可以拆开证实一下。再不放心的话,找一个功率小一点的其他用电器(假负载)试一下,当然电压等级要超过AC110V,然后测一下电压是否下降,功率大一点的电压是否下降更多,就清楚了

网友:
建议接个负载测试输出电压,如果接负载后输出电压仍然过高,就退货吧。

网友:
接个一般负载测下电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拿一个220V的白炽灯接到你的HJ76再量一下你的输出电压看看,这种降压变压器有虚电属于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抽头式的调压器

网友:
空载电压偏高也正常吧

网友:
电压虚高太多了,是为了补功率吗?

网友C:
拆机看看就知道

网友:
测到170v电压是因为现在的市电普遍偏高,应对方法可以把自耦变压器的抽头改接到100v位置。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刚刚在HJ76的110v输出上接了一个插排,然后将一个220v、40w的灯接在其中一个插孔中,开灯后测另一个插孔的电压,测得结果是172v,请问各位这说明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机看看就知道

东西买来还没确认收货,在测试阶段,如果拆了就不好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电设备不都是宽电压的吗?好多都是110——220通用的啊

复古游戏机,ps2和土星那种内置电源,只接受110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变压器是工频变压器,不是开关电源,应该问题不大,挂负载后电压会下降,至于功率是否足够是另外的问题, ...

这个变压器在淘宝页面上卖家标识的是可以带200w以内的用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