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烂尾工程(1) 之三轮车换电瓶

楼主(2025-06-10):
17年买的三轮车在村子里用。

开的少没几天电池就坏了。改了A123的26650拆机电池 也没几天就坏了(有时几个月才骑一次拆机电池自放大坏了)
骑了几年没电池。。冬天哪个难发动。。。中间也换过一次铅电池也是没几个月就坏了。。
这次刚好改电摩还有几个电池没有。。。。还有工具才料什么的(又是一个烂尾工程 )
这次吸取经验。。。用32140二并容量来到30AH 不容易放空。也不容易充满保护。。车子电压稳定的行。。。
上图。。。。铁箱子是德国进口的。。牛13的很。。

这里也发一个本人很得意的电路。。可惜现在买不到这样的保护板了。

这个电路设计 与比亚迪15款唐混动一样。。。(后来拆唐电池才知道)能设计出这样电路的人也是牛13 很好的设计。MOS用少了成本下来了还稳定。。。因为启动车子和短路保护是不可能做到的。。。不知有没有做这行的朋友。。能不能再做出这样的板子。。

德国机器上拆下来的箱子屏蔽做的很好。。防水接口都是铜的。。这个原来是金属分选机上用的

后面的铁板是之前收藏的。。不知当时是想用来做什么了。。家里好多不知收藏来做什么的垃圾。。。。

朋友让我一次就把电箱焊在车子上。。。我不要。。我尊重原设计 。。这样还可以做到好的防水

电箱上有4个螺丝孔。白色铁板上也开了4个孔。螺丝倒穿出来在箱子里上好螺母 。

上车后是这样的。。。

我又加了纤维板加了胶水。。

骑了好多天了还如电压都 在13.几V 没长时骑充的电少。
这个容易收尾就先做这个电池 。。

网友A:
保护板买不到可以自己打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买不到可以自己打板呀

+1,这点事还能难得住数码之家坛友么...

二○二五年六月十日

网友:
这是启动电池啊,我还以为是电车呢,骑的少,建议加一个物理开关上去吧

网友:
没看出来保护板特殊在哪里。看图是启动电机直接连电池,不过保护板。充电时过板。

网友B:
电池充满了和放完了存放都容易坏电池  所以你的条件不好安排电池  加物理开关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瞎七八折腾

网友C:
4个铁锂启动不要保护板也行

网友:
三轮摩托车,不常用还是加物理开关比较好。

网友:
我都是直接装易拆接头。

网友:
没想到啊,没想到,摩托车还有专门的论坛

网友D:
这电路有什么得意的!启动不过板不是基操?启动也就几百A电流,现在的保护板多几颗管子也可以,多不了几块钱。另外貌似你画的图的保护板是关断正极的,这也不难啊,同样的物料改变一下线路即可,你觉得设计保护板的人是不会吗?还有你觉得为什么常见保护板都是关断负极而不是正极?

网友E:
谢谢分享,楼主做的这个是个启动宝。我的宝来老车就是加的可以遥控的物理开关,车放一个多月也是一把打着,虽然备一个启动宝还没有用过

网友:
能自己动手,不简单,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有什么得意的!启动不过板不是基操?启动也就几百A电流,现在的保护板多几颗管子也可以,多不了几块 ...

你就用现有保护板基操个电路图给大家看看。。。。
你不想想npn pnp二样管的价差。还有电流采样的问题。还有你要了解下短路保护。测试电流超过多少?多少毫秒他保护,发动车车时的电流几乎的同一短路。这时候就很难做出有保护功能的启动保护板。你拿那些所谓的启动性保护板短路一下试试看。
还有一个,电池新的时候还好,等电池稍微旧一点,发动时的压降也非常容易触发保护。
这里面的问题特别多的,你看那些保时捷啥的那些高端车很早他就用了这个锂电池左启动电瓶那些里面。的保护板相当复杂,也有这个继电器的存在,还老是爱坏。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
如果各项数据都要测试,不是简简单单加多几个mos管那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楼主做的这个是个启动宝。我的宝来老车就是加的可以遥控的物理开关,车放一个多月也是一把打着, ...

相当于加了一个继电器,平常不让它漏电?那这也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有什么得意的!启动不过板不是基操?启动也就几百A电流,现在的保护板多几颗管子也可以,多不了几块 ...

你的意思就是现有的保护板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铁锂启动不要保护板也行

不行,万一是个电池,电压不均衡,会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充满了和放完了存放都容易坏电池  所以你的条件不好安排电池  加物理开关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

那我来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