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社区有维修电动车充电器的吗?

楼主:
社区有没有维修充电器的,这个充电器挺好的,坏了一直没有舍得丢,请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两个管子都炸了,保险丝也烧了,拆开一看400V的电容松动了,重新焊了一下,又换了保险丝和两个管子,测量有个管子三个脚都是导通的,把管子拆下来,测量管子是好的,板子上有两个脚是导通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好像还带显示屏

网友:
我觉得修电源和充电器的都是高手,反正我是修不好这个,除非只是换一个保险丝

网友A:
我猜猜,先看看R34是多大的电阻,然后测测D6和Q12周边

网友:
看看主控是什么,然后把电路跑通,搞清楚原理才好下手维修,如果不太懂的话不要贸然动手,防止触电。

网友:
把管子附近的元件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短路的,最好是拆下来,一个一个的检查

网友B:
修好了也不可靠的,还是买一个吧

网友:
现在的人工贵,划不来修

网友:
自己能修就修,否则买个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猜,先看看R34是多大的电阻,然后测测D6和Q12周边

哈哈,我也猜R34异常。

网友:
不懂电路的还是买个新的安全

网友:
我推荐直接买电路板换,十几元包邮还是西普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也不可靠的,还是买一个吧

谁说修好了就不可靠

网友C:
我以为楼主说的居委会社区

你就说你想花多少钱修就行了,两边邮费就要二十元了

社区会修的大有人在,高人更是不计其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猜,先看看R34是多大的电阻,然后测测D6和Q12周边

方框内的元器件都是导通的,Q12有两个脚也是导通的,拆下来之后,圆圈内的两个脚就不导通了。这几个元器件要拆掉吗?

网友D:
简单件坏了,修下还行,要是主芯片级的击穿坏了,还是买一个更安全可靠,纯练手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件坏了,修下还行,要是主芯片级的击穿坏了,还是买一个更安全可靠,纯练手另当别论。 ...

那个黑色的主控芯片真的烧了,上面有一个小洞,看不清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猜,先看看R34是多大的电阻,然后测测D6和Q12周边

能看出来这个主控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楼主说的居委会社区

你就说你想花多少钱修就行了,两边邮费就要二十元了

我也以为楼主说的居委会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