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编轮,后序

楼主:
昨天新拍的轮圈到了,因为加班到家已经八点多,休息了一会,又辅导了孩子学习,差不多九点半开始编轮。

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就编好了,还是两编,感觉松松垮垮。

和原来的圈对比了一下,发现这个内径比原来的小了不少,图上拍得可能看不大出来

全部推倒重来,两编不行,那就三编,又搞一个多小时,三编完再上紧辐条,已经快12点了,洗洗睡吧。

网友A:
上胎直接上路跑一段再回来修正,再跑再修正。

网友B:
好奇这种自行车轮,该如何编?

1、该如何保证轮轴正好居中?

2、如何保证轮圈不会扭?并且钢丝是紧的,不会松松垮垮

网友:
这个我年轻时也玩过,想要校得圆,工夫要多下。

网友:
编轮熟能生巧。校圆需要功夫

网友:
高手一个辐条扳手就行,我也想编圈但是不会,我看到很多成品要求不高的话也不贵。我车是二手几百块买的迪卡侬riverside100,打算买某东的某百客轮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这种自行车轮,该如何编?

1、该如何保证轮轴正好居中?

有调圈台、正心弓、张力计等工具
调圈是个比较繁琐的活儿,至少要考虑径向跳动、轴向跳动、辐条张力、轮圈居中。主要靠经验,再加上合适的工具以及时间。就我所知,在自行车维修保养的所有方面,调圈的性价比最低,简直毫无性价比。多数骑行者感受不到一个跳动0.2毫米和跳动0.5毫米的车圈的区别,但为了从0.5到0.2,调圈者需要付出十倍的努力

网友:
上次那个怎么了

网友:
要是我,直接就选成品轮组了。
问题太多了,何苦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调圈台、正心弓、张力计等工具
调圈是个比较繁琐的活儿,至少要考虑径向跳动、轴向跳动、辐条张力、轮 ...

我有辆捷安特通行车,钢丝都锈的差不多了,自己弄的话,一根根替换是不是会好整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调圈台、正心弓、张力计等工具
调圈是个比较繁琐的活儿,至少要考虑径向跳动、轴向跳动、辐条张力、轮 ...

我知道有调圈台、正心弓、张力计等工具。

核心问题是不好控制和调节,像你说的调节个0.2-0.5的跳动,需要动好几根钢丝,那么当你动了这些钢丝后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圆弧上调整,不好精准控制,属于馄饨调整,像你说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有调圈台、正心弓、张力计等工具。

核心问题是不好控制和调节,像你说的调节个0.2-0.5的跳动,需 ...

好一个馄饨调整!还馒头调整呢。。。
其实辐条的受力情况还谈不上混沌,有一定的规律。当一根辐条的张力发生变化,会影响到这根辐条两侧及径向轴向的对面辐条,类似于此消彼长的现象。实际操作中有个原则:不要一次性调整太多,否则会失去平衡。
我调整辐条时通常一次只拧四分之一圈,将一个32根辐条的轮圈调整到径向轴向跳动在正负0.1、居中0.5、辐条张力差距不超过10%等等,需要好几个小时。辐条越少越难调整
这事太烦了,需要反复若干次的重复测量。更关键的是在骑行时基本感觉不到0.1和0.3甚至0.5有啥区别。本来就是个弹性变形的东西,再说就算你把轮圈调到没误差了,外胎呢?啥外胎能达到0.1或者0.2毫米的精度?
调圈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办法,如果你沉浸其中的话

网友E:
这是个前轮吧,,左右间隙一样大吧
讨厌的是有些轮组左右两侧辐条长度不一样,一侧长一侧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胎直接上路跑一段再回来修正,再跑再修正。

是的,调了一个多小时,手疼了,今天骑着上班,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前轮吧,,左右间隙一样大吧
讨厌的是有些轮组左右两侧辐条长度不一样,一侧长一侧短 ...

我的后轮也是等长的,不过调法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辆捷安特通行车,钢丝都锈的差不多了,自己弄的话,一根根替换是不是会好整些 ...

那样会好调一些

网友:
编过一次 全部调好,上好v刹车 发现偏在一边 然后全部重新松紧处理 麻烦

网友:
编这东西用来打发时间,绝对比打麻将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