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把Type-C输入的T12电烙铁,有详细电路说明

楼主:
之前用的936,没用烙铁架,临时用完习惯性平放桌面,好几次拿东西碰到线烫到东西,然后就想着还是得整个快热烙铁,其实手里还有一把616小板的,带个电源也不是太方便,现在手机电源都是65w起步了,整个typec的也方便公司使用了,平台上搜了下有现成的就不自己搞了,哪有伸手党香。

先上成品,先上成品,外壳立创光固化打印的,上个月参加活动送的券,算是白嫖,6块邮费打了三个,结果一个喷漆后放窗户晾干,从14楼自由落体碎了。

总结下优缺点:
优点就是颜值确实能打,在diy里算是top系列了,体积小,便携,实际功率50w,9秒左右化锡。
缺点就是0402封装,相对较难焊接,而且我是0402焊盘硬贴0603,难上加难,然后就是触摸按键体验相对较差。这个有三个原因,体积小,本来就容易误触;设计不合理,右手握持更容易误触;使用了双击等操作,但是代码设计不合理,导致操作不自然;具体后续会说明。

打好的板子,没用沉金,不浪费资源了,喷锡的也更容易上锡。

没有专业切割工具,美工刀画线掰开,所以选择先切割后焊接,以免焊接完成再切割出现失误。

边缘存在半孔工艺,所以打板的时候审核会联系你说半孔工艺要加钱,直接告诉他正常工艺生产,出现问题自行负责就行
正常加工锣边大概率锣掉的半孔铜皮会保留,需要手动清理,不然影响焊接

0603硬贴,只能用风枪或者加热台,烙铁搞不了,主控使用ESP82858N8,内置Flash,省了外接

三个触控按键使用镍带,能找到的最合适的材料,有弹性、易焊接、易塑形

留意最左边的弹片要按照这个角度焊接,然后左边压实,这里外壳设计有点坑,这个按键位置高度空间不够,按照右边两个焊接会很难安装,触摸手感也不好,如果能调整外壳模型最好,但是我都打完了,不想重新打了

高温胶带做好绝缘,然后下方贴上海绵胶增加弹性,尽量保证弹片靠近外壳

尾部刮铜皮增加了一颗肖特基二极管,因为原作者使用JW5026,内置肖特基二极管,我手里的是ME3116,没有内置,所以需要外接

下载固件,上电效果

成品手持效果

楼主:
以我拙劣的技术水平来分析下电路
诱骗采用CH224K,便宜,好用,实际上D+D-信号可以接上,兼容QC,不过现在能有QC电源的估计很少了,而且我手里的QC电源最高也就是9V还是12V,我还没见过20V的
这里没有采用VBUS接限流电阻供电,而是由后级DCDC降压到3.3提供工作电压,供电更稳定,发热小
Typec座使用了16pin,但是只用了C+C-,换成6pin会更容易焊接

DCDC降压电路,FB内部参考电压0.8V,输出电压计算公式如下,实际电压计算为Vout=0.8/5.1*(5.1+16)=3.31V

加热电路,NPN三极管做电压转换,驱动PMOS功率管

温度采集电路,单路运放71倍放大热电偶信号,送给ADC计算温度,D1钳位运放反相端电压保护运放,防止当不接发热芯开启加热时20V直通运放

触摸电路,推荐使用TP223,2042据说上电初始化慢,长按识别也有问题

三极管驱动蜂鸣器,反贴二极管用来释放蜂鸣器关闭时的反向感应电
因为ESP8266只有一路ADC,用来测温,没办法再读取电源电压,这里用电阻分压做ACDC,输入电压低时分压后输入5V时5/(3.6+20)*3.6=0.76V单片机识别低电平,电压20V时识别为高电平

其他也没啥好说的了,这里再细说下误触
右手握持,大拇指按键时按-容易误触到+,包括正常握持位置有限制,握不好就容易误触,确实不如物理按键稳定,原作者已经做了一些按键优化,包括默认锁定,长按解锁等,整体使用还算及格

最坑的一点是双击识别不合理,导致双击操作还得把握节奏,操作快点慢点都不能正常识别,有空研究下代码OTA了

整体来说颜值90,编写性90,操作性70,值得一玩

楼主:
实际上一开始是打算买众仪ZT-N2来着,经常在办公室偷玩,N2自带万用表玩起来更方便,奈何囊中羞涩,只能diy,成本不高,大部分元件都有,各别没有的要求不高也能替换,除了屏幕和电池座其他都有库存,没花钱

连接忘放了,补上T12焊笔v6.1 - 立创开源硬件平台

网友A:
大佬的拼板技术是一流的

网友B:
玩烙铁竟然没习惯用烙铁架   狙兄是个够仔细的银

网友:
镍带做开关?估计按压不了很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的拼板技术是一流的

原作者就是这么拼的,过不过看审核心情,一开始没过,后来删了保护壳那部分没用的才给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烙铁竟然没习惯用烙铁架   狙兄是个够仔细的银

家里没地方了,都是找个犄角旮旯玩,嫌烙铁架碍事

网友:
楼主是个人才,只是台谦虚啊

网友:
X宝上免费的薄膜开关有的是,好用又简单。

网友:
真不容易呀,辛苦了,加分加分

网友:
越玩越高级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很小巧

网友:
用esp8266是不是可以省掉屏幕和按键呢,直接web界面在手机上配置和显示。

网友:
技术不 错,电烙铁漂 亮又实 用

网友:
这个真的很方便,谢谢分享。

网友:
越来越精致,方便携带,温度控制精准。

网友:
T12的确比936方便,936开机等待的那一分钟很折磨人,尤其是就想焊一个焊点的时候,T12开机几秒的事。

网友:
这个拼板是有头脑在里面的,另外一套做好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