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烙铁改造“静音”拖鞋

楼主(2025-06-10):
新买一EVA双拖鞋,穿着在家里走的时候咯吱咯吱响。本人经常半夜回家,在家里走动,影响家人的休息,干脚穿鞋的时候,脚底发出咯吱的声音,不是湿脚与鞋子摩擦的声音。鞋底有花纹,这些花纹形成吸盘一样的结构,就是这些吸盘结构发出的声音。拿出我烫塑料的电烙铁,先对其中一只右边的进行改造试验,就是破坏这些吸盘结构,让它漏气,然后穿上左右脚对比,右脚明显没有了声音。于是又把左边的搞了一下,这下彻底安静了。哈哈,纯属娱乐,谢谢欣赏。

网友:
这样也可以?真的是人才

网友A:
这样防滑效果就差了

网友:
改造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防滑效果就差了

恰恰相反,这样好的多
我也是买了双拖鞋,底面很多大的凹槽,也是成了吸盘
下雨天非常滑,且踩在地上都拿不起来,被吸住了
而且,非常滑,为啥?吸盘状的,踩下去时,里面有空气,打滑!
后面拿锯片全部划开了

网友:
江山代有才人出!佩服至极!

网友B:
以后 叫鞋厂按这样的方案改造就好了

网友C:
厂家当初生产的时候可能没想到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网友:
数码之家,人才辈出

网友D:
我是直接上下穿孔,这样洗澡的时候水就直接漏掉了

网友:
汽车轮胎是不是也需要这样改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家当初生产的时候可能没想到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厂家研发后,不可能不测试。只是又要防这又要防那而已

网友:
简单粗暴但实用,好创意。

网友:
跟汽车轮胎上的导流槽一个道理

网友:
以后鞋厂还得准备上电烙铁

网友:
特别的防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防滑效果就差了

差不了多少应该,要讲防滑效果直接拿吸盘放在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 叫鞋厂按这样的方案改造就好了

厂家一般都比较顽固,改模具是很麻烦的,一套模具好几万。

网友:
鞋底粘上一块旧毛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上下穿孔,这样洗澡的时候水就直接漏掉了

这样也有缺点,就是等你洗完澡脚上穿了袜子,然后踩一丁点水,水全部吸到袜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