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DT-DQ02的内阻仪好用吗?为什么我测电池不稳定

楼主(2025-06-10):
众仪DT-DQ02的内阻仪好用吗?为什么我测一个电池,内阻一直不稳定,是变化的

网友A:
接触不好,用专用的电池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好,用专用的电池架了吗?

不是,只是把表的两个夹子用手按到电池两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只是把表的两个夹子用手按到电池两端

用手按着肯定是不行的,4线测量架现在很便宜了,十余元而已。买得起马就要配得起鞍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按着肯定是不行的,4线测量架现在很便宜了,十余元而已。买得起马就要配得起鞍才对。 ...

用的DQ02带的夹子

网友:
这种要用测试座才稳定的,因为接触不稳定所以一直变化

网友:
最近买的某尼克斯的,准备搞个电池架,要不然不准

网友:
这个是开尔文夹,使用时夹子张开状态才是4线测量,估计你拿夹子怼上去的时候,夹子是闭合的,实质还是两线测量,故而读数来回变化。你的手指头也不够用,无法使夹子既张开又同时使4个点与电池接触良好,还是应该用4线测量架才好用。

网友:
用夹子肯定不行,看我帖子,我发过做的测内阻的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