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滚筒洗衣机有杂音,自己更换轴承解决(Panasonic XQG70-V75GS)

楼主(2025-06-10):
家里的2013年购入的松下洗衣机工作时噪音十分大,脱水功能也不正常,我估计轴承可能出问题了,检查确实是轴承有问题,用手转动滚筒都听到明显的噪音。没办法只好临时跑到苏宁门店找了1台现货机海尔356滚筒洗衣机直接下单应急,国补后3000元,比线上要贵几百块。旧机子也准备自己修好继续发挥作用,在网上先买了2个轴承和水封,还有1根尼龙棒,到货后直接开拆更换

1.先拆皮带轮,先用电动扳手没拆下,后来还是用棘轮扳手加铁锤敲击震动方法才松开。

2.拆开洗衣机前面板和滚筒前盖。

3.拆开滚筒与法兰轴的6颗固定螺丝,方法还是用棘轮扳手加铁锤敲击震动的方法。

4.拆下滚筒,这步操作比较困难,费了很大劲。网上专门清洗的师傅是用高压蒸汽清洗机对6个螺丝孔进行加热才取下,我也试了用蒸汽挂烫机和热风枪都没搞下。后来没办法,还是用大锤敲击法兰轴才拆下来。拆下法兰轴,之前是用小铁锤,不管怎么敲打都纹丝不动,后来先喷点WD40,找个大磅锤,大力出奇迹给拆下来了。敲打时注意保护好螺纹,用准备好的尼龙棒垫着敲。拆下法兰轴时,前轴承套和水封在轴上跟轴一起下来了,后轴承还在外筒上。

5.还是用尼龙棒垫着,敲出后轴承,从外观看后轴承还好,转动也正常。前轴承自己搞不下来了,跑到修电机的地方用液压拉马直接拉出来,花费5元。轴承和水封都锈蚀严重,法兰轴也磨出了沟槽,轴应该问题不大,还有滚筒装饰盖的螺丝还在法兰轴上,拆了半天也最后断在法兰上。又去找了个机加工的准备重新钻孔攻丝,没想到那个也是个“二把刀”竟然没冲中心孔就开钻,直接钻偏了,算了不搞了,到时继续用热熔胶把盖子再粘回去。

6.滚筒三角架长时间未清洗已经腐蚀了,清出来的渣子装了一撮箕。

7.清洁完滚筒和三角架,把2个轴承和水封分别敲进去。注意还是要用尼龙棒垫着,水封和内轴承间要涂上密封脂。再安装法兰轴,还是大力出奇迹,用力敲进去。

8.最后安装滚筒,然后按顺序装回洗衣机各类附件。更换完成,关键的工具就这几样。

这台洗衣机又可以继续发挥余热了。

网友:
垫尼龙棒敲轴承学到了,
果然是大厂冻小厂烧自己家里咣咣敲

网友:
我家旧的用了七八年,也是噪声太大,买小天鹅1500左右一台,用坏了再买,根本不考虑修。

网友:
关键易损部件续命,还是不错的,,,

网友:
那个三角支架,就没看到有不锈钢的,,,,

网友A:
铝制三脚架应该换掉的,好不容易拆一回。这东西和洗衣液洗衣粉反应腐蚀。特别是洗衣粉,腐蚀的厉害。滚动最好还是用洗衣液,虽然它洗不干净。

网友:
过多几年,全部是渣子。

网友:
滚筒噪音就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制三脚架应该换掉的,好不容易拆一回。这东西和洗衣液洗衣粉反应腐蚀。特别是洗衣粉,腐蚀的厉害。滚动最 ...

我家一直都用洗衣液呀,铝三角架确实容易腐蚀,原来还担心三角架会不会断了呢,拆开还好,还能用。

网友:
我感觉洗衣机时间长了,锈蚀等问题严重,拆修很麻烦,关键是修复可能失败,结果折腾半天空欢喜

所以洗衣机用的时间长了损坏(电路问题除外)最好是换了,没必要维修

网友:
这是大工程呢。 难倒绝大部分男人

网友:
滚筒的机械故障中如果是轴承的原因很多人都放弃了,因为自己换太麻烦,找维修要价又太高。

网友:
看机子比较新,的确值得更换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