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家庭用无线路由器,最好是TP的

楼主:
大佬们有什么无经路由家庭用比较好,穿墙、速度。最好是TP的,因为它家的管理APP管理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A:
K2P...另外什么穿墙速度都是虚的,合理的布局才是最实在的...

二○二五年六月十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2P...另外什么穿墙速度都是虚的,合理的布局才是最实在的...

都这么多年了,K2P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这么多年了,K2P神一般的存在

后起之修都是想尽办法缩水(散热片都缩,直接压个铝合金薄片,无线功放还裸奔),没办法,同行衬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K2P...另外什么穿墙速度都是虚的,合理的布局才是最实在的...

以前公司有两个斐讯的忘记什么型号了,好像是K2还是什么的,蓝色外壳的好像。用着性能很虚很垃圾,用不了几天就坏了,所以斐讯给我的感觉很垃圾。

网友C:
厂商是不是为了找一个功耗平行点,按道理厂商要把功率做大是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商是不是为了找一个功耗平行点,按道理厂商要把功率做大是很容易的

功率太大对人、对其他设备都有影响吧。

网友D:
国标规定了的最高发射功率是500mw,,,,谈什么穿墙好有啥用,除非是不规范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标规定了的最高发射功率是500mw,,,,谈什么穿墙好有啥用,除非是不规范的产品 ...

有几个厂家会去遵守国标?欧标美标倒是挺遵守的。

网友E:
不要大功率,多几个组网更好。

网友F:
先说面积,再谈摆放位置,还有价格。

网友G:
这个问题到 恩山论坛有更专业解答

之前用华为AX3,信号经常断连,

原因是这路由器出名后,新版本降本减掉几个无线放大器

后来换成华三NX30pro, 信号终于稳定了,这型号目前还没听说过缩水

好的路由是设置好,就会让你忘记了他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到 恩山论坛有更专业解答

之前用华为AX3,信号经常断连,

“好的路由是设置好,就会让你忘记了他的存在”这话说的没错。那么华为的路由器有手机端管理软件吗?软件功能充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说面积,再谈摆放位置,还有价格。

面积两房一厅一厨,140平左右,但主要放在边缘位置,因为要用无线连室外的监控。现在用的是移动送的千兆四方形的路由,使用还算可以,但是可能因为是移动定制版,所以软件设置不全面,比如没有对某个终端的定时断网功能。价格一两百块钱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大功率,多几个组网更好。

多个路由组网,有时候玩游戏夸区域时会断线重连。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好的路由是设置好,就会让你忘记了他的存在”这话说的没错。那么华为的路由器有手机端管理软件吗?软件 ...

不推荐华为,华三有管理软件,叫H3C魔术家

网友:
市面上好路由器多的是  不要只认TP  TP 缩水大王

网友:
买75万那个肯定好用

网友:
多个组网吧,一个什么牌子的效果也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推荐华为,华三有管理软件,叫H3C魔术家

第一次听说华三这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