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拆修嗮银纸(西门子)电热水器

楼主(2025-06-10):
上周,阿姨微信告知家里的热水器又出现不加热的情形。阿姨是母亲生前唯一亲人,母亲过身时候更是忙里忙外的帮忙,修电热水器这点小事当然要马上办。
带上万用表等一众家生过去,放水后将热水器放下来,一查还是4年前的毛病,继电器触点问题。立刻某宝下单,不到5大洋2个包邮到家。吐槽一下,用的是国产泰科12v16a的4脚继电器,小小身躯承受大电流,感觉有点吃不消,但又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只能继续使用,大不了坏了再换。
到货后10来分钟就搞掂了。

网友:
能不能换成固态开关呢

网友:
都是留给维修师傅的后门

网友:
热水器里的继电器就是损耗品

网友:
这种继电器挺不住16A

网友:
换个固态继电器就行,能用到报废

网友:
不建议更换固态吧,漏电。换个大功率继电器

网友:
换个大继电器就行呀!!!

网友:
小车上用的大功率继电器应该可以,从来没见坏那个继电器的

网友:
改机械温控吧,

网友:
仅继电器触点烧,温控器、电路板上供电部分没问题,算不错的了。

网友:
这个储水式热水器功率较大,直接上12V/80A继电器吧!外接一下以免后患。

网友:
改装两个大的就行了我就是改装的一个大的代替原来的小的成功修好送修的空气炸锅

网友:
应该换更大安数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