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世林的9W LED灯各位老哥给判断一下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5-06-10):
楼梯灯,开关一下就不亮了,我弟扔垃圾箱!

今天早上起来,我拆开看了一下!感觉做工用料还是比较良心的,顺便给各位大佬研究研究!有大老能画出电路图吗!

感觉做工还行,他的散热做到了那个外圈塑料里面一圈铝!好像是先串一个20Ω电阻分压110V的,然后再到一个集成的黑片7脚整流桥,剩下的我就看不懂了!所有灯珠好像都是串联的然后并一个电阻!

编辑图片的时候,看到黑片好像有凹凸字样,换了台手机微距打灯拍到了型号!好像是SDH 7752R ULOV36

网友A:
热死的,扔了,对于9w的led灯,你这点散热根本不够看,3w最多了

网友B:
第七图,左边有颗LED带黑点,是不是坏了?你短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死的,扔了,对于9w的led灯,你这点散热根本不够看,3w最多了

3W不能吧!亮度很高的,我酷币灯管都有5W!肯定不止3W,他外壳是铝的包个塑,我觉得应该散热不算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七图,左边有颗LED带黑点,是不是坏了?你短接试试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我看他那些灯珠都是串一起的!跳过一个会不会电流电压过大,到时候一套带走!

网友:
这种单芯片恒流驱动比阻容降压的强点,还是带独立驱动的质量好点,上次11包邮买了一个15W的,独立驱动,改电流和散热,降功率使用!

网友:
我赞同三楼的意见。

网友:
灯珠挂了一个

网友:
把带黑点的灯珠短路一下大概率能点亮

网友:
会的不难,难的不会,我就是这样;我觉得你是不是先做一个LED测试器,检测每个灯珠是否良好,再检测一下,那两个电容是否损坏,最难的就是那个六脚的恒流IC,如果坏了就直接扔了吧。

网友:
还是可以的呀!!!

网友:
主控或者灯珠坏了

网友:
可以查到这个驱动芯片的电路如下,灯珠有一个黑点了,把那个灯珠短路,然后把4脚上7R5的电阻取消就好了,这样就减小电流了

网友:
灯珠烧一个,换好灯珠以后,还要检查驱动电路的输出电压,这种一般都是驱动电路芯片热死,输出电压过高导

网友:
这个应该是挂了,有黑点了

网友:
一眼就看到那个带黑点的led了,就是它坏掉了,换掉即可,如果不换掉直接短接也能用,现在灯板都是恒流的,短接一个问题不大。

网友:
这种一般是灯珠烧毁

网友:
很明显,灯珠烧了,有黑点的

网友:
有个灯珠挂了,短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