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BOSE C20音箱 再次尝试维修, 还是有问题,维修大神帮帮我!!!

楼主:
BOSE C20音箱 再次尝试维修, 还是有问题,大神帮帮我!!!

继上次BOSE C20维修把焊盘搞坏后,最近又重新搞了块板子,再尝试修理,箱子本身还是老毛病,音量非常小,一般维修就是换电容。

因为是第二次修了,这次非常谨慎,电容是分批次换的,换一批测一下,具体流程和碰到的问题如下:

1.黄色框6个电容第一批更换,更换后没有改善,还是音量小。

2. 蓝色框8个电容第二批更换,更换后音量正常,主机输入声音都正常,线控输入有底噪,声音轻。

3. 粉色框2个电容第三批更换,更换后主机和线控输入都有呼呼呼 噗噗噗的噪音(插入或者不插音频线都有),且线主机输入失真严重,线控输入也有失真(后查实是左边220黄框内电容虚焊 重新焊后解决且线控输入无沙沙声底噪)。主机输入失真依旧。

4. 灰色和红色框7个电容第四批更换, 更换后主机输入失真问题解决,但线控输入开始有更明显的莎莎声底噪,整体还是有呼呼呼 噗噗噗的噪音。

维修大神帮忙看看,现在主要是两个问题要解决:

1. 主机无论线控还是主机输入,都有有呼呼呼 噗噗噗的低频噪音, 没规律一直有。
2. 线控输入会额外多一种莎莎莎的底噪,只要无信号(比如放个按暂停)也就消失了,但呼呼呼 噗噗噗的低频噪音是一直有的。

帮忙看看从哪里入手解决?是哪里的电容还需要重新尝试焊一下?或者哪边开路?

PS:有同样维修这款的,拆电容有个TIP,可以直接用老虎钳旋转钳下,可以无损主板拆电容。

谢谢

网友:
论坛高手多

网友:
线控输入开始有更明显的莎莎声底噪,
这个问题我在创新音箱上也遇到了,
自己水平有限没分析出原因
直接跳过电路,只保留喇叭,外接数字功放用了

网友A:
你可能对音箱电路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音量小、有杂音不一定就是电容的问题。

你更换电容是与原电容一致?
更换过程中,旁边小元件是否被波及到?

最后,根据你的描述,问题应该出在线性负载上,最好是示波器配合万用表检查各个结点来查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对音箱电路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音量小、有杂音不一定就是电容的问题。

你更换电容是与原电容一致? ...

左边是原主板 右边是更换后的 电容型号都一样 原主板电容漏液严重

主要不是专门维修的 也没器材 只有万用表。。。

网友B:
大品牌博士用的电容这么差吗,这才多少年啊?

网友:
如果是电容漏液 拆下电容后要把漏液区域彻底清洗干净 再换上新电容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品牌博士用的电容这么差吗,这才多少年啊?

美国k佬功放都有用这么差的电容,,何况这种大路货

网友:
噪音 与杂音 不一样。杂音不容易处理。有时候 过段时间又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美国k佬功放都有用这么差的电容,,何况这种大路货

看来还是日本货电容强点,虽然也有漏液的,但是不常见,且集中在某个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日本货电容强点,虽然也有漏液的,但是不常见,且集中在某个品牌 ...

电解的话,,数一数二的都是日本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