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74HC595纯人工触发测试

楼主(2025-06-10):
参考电路图

14脚置高电平

给11脚3个脉冲

再将14脚置低电平

给11脚一个脉冲

将12脚置高电平(原为低电平),则显示为第2,3,4个灯点亮

若此时继续给11脚脉冲,则这3个灯右移

(给几个脉冲,这里是举例说明,不同的脉冲数量显示内容不同)

网友:
74HC595串行输入、并行输出。手工模拟信号输入也蛮厉害的。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整一个密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整一个密码开关

我也有这个打算,输出加上异或门,这样就不容易蒙对了

网友:
玩的高74HC595

网友B:
一号发报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号发报员

哈哈,有点那个意思

网友:
用proteus仿真一下也不错。

网友C:
用proteus仿真74HC595不好用?板子上正常运行,就不知道那个版本的Proteus才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roteus仿真74HC595不好用?板子上正常运行,就不知道那个版本的Proteus才能好用? ...

哈哈,没有仿真软件,也不会,我还是入门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没有仿真软件,也不会,我还是入门级。

proteus仿真软件下载个玩玩就是了,破解的免费的很多,使用教程更多

网友(2025-07-14):
proteus7.8破解版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