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维修小米小爱音箱L06A——发财小电容

楼主(2025-06-10):
海鲜市场淘来的,故障是插电无反应
L06A版本,带DTS音效,感觉白色比黑色好看

通电无反应,待机大概2W,直接开拆

通电测试,12V进来,后面电压都没有,感觉就是要捡漏,通电一会,红框附近的电容微微发热,

直接撸掉C5电容,果然就是发财小电容,重新补一颗修复。

网友:
祝贺捡漏成功了,这种小毛病还是好修理。

网友:
小电容表示,我憋了很久的短路,就等你来拆我,你要是再不来我憋不住就断裂断开了,一旦断开,这机器就不用修“自己好了”

网友:
高手呀!佩服佩服

网友:
对地短路,直接拆累就行了

网友A:
这机器无线芯片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无线芯片爱坏

不买渣米就行了...

二○二五年六月十日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B:
直接刨掉,是不是也能行?

网友:
粗粮还是健康点

网友:
曾经也搞过天猫音响,弄好听不久就烦了,后来还要收费,去你嘛的!

网友C:
恭喜修复,多少钱淘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刨掉,是不是也能行?

刨掉可以的,正好有就装上了

网友:
重不买粗粮的路过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修复,多少钱淘来的?

55包邮,贵的要死

网友:
这种电容参数多大的?

网友:
这种电容刨掉完事

网友:
通病,看来这个可以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