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哪位大神买了老五家的4串锂电池电源板的吗?有问题求教

楼主(2025-06-10):
如图4串锂电池户外大容量电池改装充电宝,支持PD USB输出,我现在只有18w输出一个,c口与边上usb口,都只能5v输出,请教各位

楼主:
补个充电的图,手机是小米13U,只中间口能18w快充

网友:
白口的USB2.0,不就是只支持5V吗,TYPE-C口要看一下几根线,就不清楚支持不支持了

网友:
这个要是支持5串就好玩了。

网友:
运费和板均3元

网友:
不买了,没有点焊机买了来也是吃灰的料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

网友A:
看到玩垃圾板的必须进来鄙视一下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的 汽车启动宝的板子 我撸了两个版本的 c口输入5v3a 一个能放电只有5v 一个不能放电 a口输出18w 后来有撸了户外电源板子 pd双向60w快充

网友:
还有一个方案是用4串降压型充电板子加保护板  能40w输入 输出的话用快充的车充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的 汽车启动宝的板子 我撸了两个版本的 c口输入5v3a 一个能放电只有5v 一个不能放电 a口输出18 ...

我的C口,充电能18w,但放电只有5v

另外,请问,户外电源的PD双向60快充,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的 汽车启动宝的板子 我撸了两个版本的 c口输入5v3a 一个能放电只有5v 一个不能放电 a口输出18 ...

请问你的60w双向快充,是这个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玩垃圾板的必须进来鄙视一下

谢谢

网友:
买有买他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