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三珠自锁想嫁接到电批上

楼主(2025-06-10):
买了自锁夹头 确实方便 单手插入 往下一拉就脱

这样很长 肯定不行 需要把电钻主轴螺纹部分切掉 扩孔到9.5mm 夹头部分切掉6角部分 插入然后焊接起来 这样是不是很完美?

网友A:
扩孔要做好同心度,最好上车床,最不济台钻,手钻扩孔的话一不小心就偏心

而且这种对接轴焊接最好用摩擦焊,我以为车床刹车功能给力就行

网友:
这个同心度很难保证吧

网友:
没有机床难以保证同心度,焊接100%是不行,热形变会歪上加歪

网友:
必要性基本为0,
1、首先,这玩意得上机床,电焊,这都不是小玩家有的设备。工作量不小,,没有机床,那基本可以确定你会失败,同心度无法保证,甚至出现轴不同心与轴承干涉,,如果能成功,那我口头说算你厉害,心里就不一定了,浪费人才。
2、其次,改装好了也就是1珠、2珠变3珠,同心度提升很有限,实际使用中,基本可以说看不出差异(毕竟都是低速甚至0速对准,再高速拧紧,所以同心度对于快拆,真的没啥使用价值(唯二的价值是好看,同心度好了一定程度证明整个电批质量也好))。
3、再次,你提升了同心度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个延长杆。这种改装我个人觉得不会带来使用提升,满意度和爽感,所以说没必要。

4、最后,我也见过为了改直插快插换轴的,就是那种U型钢珠孔,可以不拔批嘴帽,直插锁定,拔帽弹出的,,然后我发现了很多说卡死,然后锁不紧的问题,(来源与U型钢珠孔的设计缺陷),,就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家用用的少,就无所谓改进这种快插,提升效率有限,作业用得多,容易坏,直接不能用耽误事得不偿失,那还不如不用,
米沃奇M4D波箱的快插,,两段式双钢珠,,一个用于锁定批头,一个用于锁定批嘴帽,是我见过最好用的快拆结构。
1、拔出批咀帽,由于里面的弹簧结构,批咀帽被卡死,批头锁定钢珠被释放,此时可以拿出批头,并更换批头。
2、批头插入后,顶住里面弹簧,释放锁定批咀帽的钢珠,此时批咀帽自动回落,锁住批头。
2.1,插入批头后,需要批头手动往外一提,才会用钢珠限位锁死批头,否则批头是直接顶住轴里面的,用轴限位的,钢珠没顶住批头的凹槽,理论上能承当更大的压力,,且此时拔出批咀帽,批头会被弹出(我不喜欢弹出这种,用过见过一款,一不小心就弹得很远,)
缺点大概是轴会长很多,且我研究了好久,没发现秀死后,怎么维修。毕竟里面有2个弹簧,秀死了估计就没了
国产的2101大概估计是一样的结构,短粗很多,确定不支持双头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孔要做好同心度,最好上车床,最不济台钻,手钻扩孔的话一不小心就偏心

而且这种对接轴焊接最好用摩擦焊 ...

融接固然好 好像操作难度比较大吧

网友:
没啥意义,还是三瓜夹头的好...

二○二五年六月十日

网友:
这样你会费很大功夫,但三株夹头重量增加会增加主轴负重,同心度会受影响,不值当的这么干。

楼主:
回复一下吧 看到一些不相关的朋友回复真是可笑,工艺肯定是要外加工的 就是钻一个9.5mm的内孔而已 难度很大吗??而且是在原有孔的基础上旷大而已,能偏心吗?一头是三锥型的圆孔 机床卡盘夹住 车另外一头的圆孔 这也能偏心吗?或者直接是钻床,还有担心什么重量增加 主轴负重!还有三夹爪头?我这原来就是三爪夹头,被我改成批头夹了,钻头夹现在基本上可以替换掉了!我的目的就是快插,取下方便,而且感觉三珠插入确实比较紧密,能适应好几种不同的劈头插入,原来的批头夹容易生锈、插入取下都很费劲,什么同心度的?我不关心  如果肉眼能看出同心度有问题的 那也太差了吧

楼主:
你懂你就发表一下 不要事事都来 还忘不了 记录一下时间

网友:
在有限条件下,能改轴,确实厉害

网友B:
想法很完美,实际不靠谱,加工精度达不到,同心度确实不行,这种折腾精神值得敬佩,但是不值得提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很完美,实际不靠谱,加工精度达不到,同心度确实不行,这种折腾精神值得敬佩,但是不值得提倡。 ...

你这个加工精度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其实电批同心度好的话,那么长也不怕,反而是楼主的改造想法,这么说吧:必然翻车。会比现在直连的方式差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加工精度是怎么确定的?

机械加工有些专用名词,公差,同心度,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C:
说干就干,什么时候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干就干,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电机轴 轴承档圈的地方太薄了 如果车进去2mm 怕不受力 已经在购买主轴了

网友:
里奇AEG良民很多都是自锁头

楼主:
用车床车个同心孔很难吗?焊接会变形吗?

网友:
直接插到原来的轴上将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