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刻星光4S激光雕刻机成功

楼主(2025-06-10):
星光4S激光雕刻机是“流浪的星星”在立创开源广场开源的项目。我在大佬的基础上把原来12V的DC头改成了type-c加诱骗芯片。这样用PD电源就可以诱骗出来12V了。

TO-263封装的7805我没有,用的TO-220的,引脚折弯一下一样的用。

这样就两个type-c,一个NANO   ATMEGA328P的接电脑传数据。一个接电源诱骗出来12V给电机供电。

原始风扇是12V的,我手头没有,用的24V的这样更静音。

使用过程中测试的,电源最大功率6.6W

复刻的成本如下:

实际效果如下

复刻巴掌大的星光4S激光雕刻机成功  https://v.douyin.com/K_WhZvUtMH0/

网友A:
请问架子是3D打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架子是3D打印的吗?

是的,作者开源的,我直接在闲鱼买的别人打好的

网友:
看起来有点意思,精度感觉也不错

网友B:
光驱电机前一阵不是被某位大佬买断货了么?

网友:
我前几天也复刻成功了,多余的材料还可以挂咸鱼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驱电机前一阵不是被某位大佬买断货了么?

又更新了,这个是4S,后面还有4mini。
电机2块钱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作者开源的,我直接在闲鱼买的别人打好的

包邮大约多少钱?

网友C:
激光头不用散热的吗?不是用的泵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邮大约多少钱?

我买的3D打印件,还有全套螺丝螺母,还有光轴。一共18包邮。我上面又复刻花费明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头不用散热的吗?不是用的泵浦?

250mW,不热,基本不用散热。

网友:
放个火炮,以示热烈祝贺楼主复刻星光4S激光雕刻机成功,很辛苦的,现在一定满有幸福感吧!

网友:
这个东西主要是上位机

网友:
能烧透多厚的薄膜?

网友:
谢谢分享!抽空我也复刻一套

网友:
楼主,测试过没有
比如:常见的防水盒那种材质
你这激光能开个孔吗?其他外壳塑料呢?能烧穿几毫米

网友:
可以做面板了!不错!

网友:
技术不 错,激光雕刻机挺 好 玩

网友:
可以雕刻青稞纸当SMT贴片的钢网用吗?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G4y1W7W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