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简单拆个偷工减料的温度计电子钟 Karser KS-785

楼主(2025-06-10):
好几年前凑邮费拼的玩意,大概相当于几毛钱一个,这几天翻出来了

果然显示不全了,而且经常自己莫名其妙就归零,于是就拆开看看,这东西很有意思,用两节AG13纽扣电池,但是电池是并联

背面左下角还有个特殊接口,打开看到电路板上标识是12V

通电,7-8V之后屏幕就点亮了,还能显示电压,可能最初设计是车用的吧

电路板面积不小,肉眼可见少了大量的零件,但是全部功能都在,不知道缺失的零件是干嘛的

电路板正面一颗硕大的牛屎芯片是时钟温度计的核心

屏幕果然是万恶的胶条连接,这玩意过几年几乎都会接触不良,还不知道该怎么修

屏幕背光只有一个橙色的LED+均光板。

好大一个,好简单的内容,好容易坏掉

网友A:
这个原来就是车载的吧,那2颗电池是断电保持用的吧。

网友:
这个不能说它是偷工减料的,因为这种电子钟本来就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来就是车载的吧,那2颗电池是断电保持用的吧。

真装车上的话液晶受得了夏天车子里5、60度高温吗

网友:
用胶条的还算不错了,现在都用斑马线的了。

网友:
真省料啊,不过,也够用

网友:
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
这个电子钟我好像也买过,好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改了8025。这个电子钟就是给车用的,貌似是出口到毛熊那边的,说明书都是西里尔文字,连英文都没有。
导电胶条和对应的板子上的触点用95%的酒精清洁一下,胶条那里用擦的,别按,板子触点那里可以使劲搓

网友B:
这种温度计电子钟大概率不准,走时误差比较大。

网友:
不能说偷工减料,只能说多功能板,如印刷电路板反面的D1与D4空位置不是在印刷电路板正面上的是贴片二极管D1与D4吗同样Q1 Q2 U1 R1…

网友:
感觉胶条比斑马线要好多了。

网友C:
就是不知道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知道准不准。

时间不知道,因为动不动就自动重置,温度也不知道,因为内外两个温度就相差两三度

网友:
本身都差不多,就那么几个原件。

网友:
它用在那里的?

网友:
牛屎芯片 也是芯片 ,最便宜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温度计电子钟大概率不准,走时误差比较大。

看板上晶体振荡器两端的负载匹配补偿电容C2、C3都没有话十之八九时钟不准并且偏快不少。

网友:
省好多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