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德生S-2000收音机改使用可充电锂离子电池与充电电路

楼主(2025-06-10):
       这是对前面“德生S-2000收音机拆解改造升级时钟误差大的处理方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919663,的补充,改造使用两个充电锂Li-ion电池26650的5000mAh规格充满电压4.2V,S2000上设置: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下DELETE+VM/VF键,转动多功能旋钮使这时候屏幕上显示30时放开DELETE+VM/VF键设置完成。但是在实际使用中每当电池耗尽需要充电时就要将锂电池卸下充电十分不方便,并且此时如果断电后S-2000的时钟就需重新去调整,改造后就可以随时在线充电并也可以同时收听使用。
       对了实际使用后发现此充电模块按商家提供的参数有误导理解,应该是每个电池的充电电流值,模块发热量也很大故将模块上的180K电阻拆除虽然充电时间变长了每个电池的充电电流由原来的1.5A下降到1A,但充电模块的发热量将大大下降同时对充电器的功率与电流要求也降低了使用5V/2A电源既可以。

网友:
不错 省电池。如果不经常用 就没必要了  我的收音机 是天天听  只好用锂电

网友A:
用这个会对收音机产生干扰吗???

网友B:
26650,还三个,怕是充电一次用一年吧!

网友:
我感觉用两串铁锂电压刚刚好!

网友C:
我的是PL380,改了4056加1个锂电池,不知道怎么搞哪里出了问题,改完之后充满电过不十来天就没电。

网友:
在城市里,MW波段已经收不到多少台了吧,SW更加应该被干扰淹没了吧。

网友D:
按照惯例,对我来说,改成这样,相当于扔了。

我改东西绝不改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PL380,改了4056加1个锂电池,不知道怎么搞哪里出了问题,改完之后充满电过不十来天就没电。 ...

是不是带保护的4056充电板,我有一个就是板子自身出了问题,自耗电严重,能把电池饿死。

网友:
接线像是地道战

网友E:
用了两节26650

看来楼主的机机很费电

网友:
这个收音机外观挺漂 亮,偶尔听听还是挺不 错的

网友:
改的不错。有两把刷子!

网友:
看着改装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会对收音机产生干扰吗???

没有,完全没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两节26650

看来楼主的机机很费电

最长一次是这次我是每个月我收听一次约三五分钟左右有近一年多才低电压提示而充一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650,还三个,怕是充电一次用一年吧!

你的眼力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惯例,对我来说,改成这样,相当于扔了。

我改东西绝不改外观。 ...

不知道你所指的外观是指主机外观还是空电池架

网友:
应该是交直流两用的吧?

网友:
外壳应该加个充电插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