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瓶负极断电是不是会加重车子底盘锈蚀

楼主:
颐达旧车 2008年 用的少 大概十万公里,最近四五年用的更少 找个地下停车场 大概一月用一两次,因而 平时都是 电瓶负极断电,以免亏电,这样 2-3月电瓶还能启动。夏天地下停车场略潮湿,上个月换机油 发现 底盘有些地方生锈明显,(去年前年没注意看)。突然想到 电瓶负极搭车架上 有防锈蚀作用,类似于 铁壳轮船,如果是正极接车架 车架没有多余电子 锈蚀的会比正常还厉害,于是 最近又把电瓶负极接上  想问问车友坛友 这样的防底盘锈蚀作用到底有多大?

2008年的电瓶 出厂的电瓶 大概七八年前 严重亏电一次 自己充电后, 平时要么断电负极 要么二三周开一开,使用了快17年了

上图是上月换机油发现的 部分腐蚀

再给各位看看我去年换的轮胎:出厂原装轮胎  截止去年 大概16年年限 可能八九万公里吧 以前一年不足一万公里 口罩这几年前后的 基本一年两三千公里的,轮胎纹路还很好 细纹很多 我感觉还能用几年,偶然说起来 周围懂车开车听到的人都说太吓人 必须换轮胎   我也就就换了

去年拍的新轮胎照片 :突然感觉 这新轮胎日期 似乎是打磨过的

网友:
谢谢分享,讨论帖
电泳保护也是金属防护的方法之一,具体用在车上需要懂行的老师分析,
轮胎老化就要及时更换

网友:
不成立吧
电化学腐蚀,前提是要形成阳极、阴极
铁板要么在酸性环境,外加活泼金属代替腐蚀,要么外加反向电源补偿电子
然而车体都是连接的,哪来阴极、阳极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成立吧
电化学腐蚀,前提是要形成阳极、阴极
铁板要么在酸性环境,外加活泼金属代替腐蚀,要么外加反向电 ...

我也不太懂,但是网上说 初期车企的车 有点正极接车身、有的电瓶负极接车身,结果 电瓶正极接车身的 车架车底腐蚀生锈的很快,然后 全球的车企 就统一 车身搭铁到电瓶负极了

网友:
胡乱用钢丝刷打磨一下,再胡乱喷点漆可能效果还可以

网友:
轮胎裂得有点太厉害了,不换太危险...

二○二五年六月十日

网友:
潮湿锈蚀和断电没啥关系吧

网友:
车都是放坏的,正常使用它不会生锈,轮胎也不会开裂,生锈与拆电瓶负极无关。

网友:
断电,车厂推荐都是断开负极,没有说会导致车身部件腐蚀,

你是北方的吧?冬天路面结冰会撒盐,然后就会飞溅到车底盘件上面

网友:
与负极有何相干?

网友:
这理论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感觉跟电瓶没关系,跟你车的年限、存放环境有关。
不如有空多开开。
这是我见过电瓶和轮胎用的最久的车了。

网友:
这样还可以吧。。。你都放着。

网友:
锈蚀和断电应该没啥关联

网友:
路过~电腐蚀需要回路,不是单单接负极就行的,照你这么说,那我断开正极,不就完美解决问题了?所以生锈和断开负极没有关系

网友:
我自己的电瓶用10年,已经够骄傲了,你这用了快20年了,只能说牛!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所谓的锈蚀图片,对应年限也算是正常情况吧。一看你这车主也是一个仔细人儿,电瓶是我看到的用得最长时间的,加油!!20年见!

网友:
08年的轮胎,17年了,也算是够坚挺了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
原厂什么胎?一般6年就换了

网友:
你车是放生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