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们大神,麻烦问一下这个电视机的边条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5-06-10):
麻烦问一下各位大神,上图红圈圈里的这个边条怎么拆下来?
自己用的一台旧的海信液晶电视机,要更换背光条,但这个边条我研究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拆下来,又不敢贸然撬,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大神们,这东东怎么弄。
谢谢各位啦!

一共6个这样的条子

缝里有两个这样的东东,但仔细观察了,好象没挂在什么地方。

其它地方根本照不到,也看不到什么卡扣之类的

网友:
我没有拆过,来看看高手们给出的方法。我让位,楼下的来奉献方法。

网友:
怎么拆不清楚,但这个屏幕可是特别娇气
我家那个电视,孩子背书包扫屏幕上了,然后就卖了25块钱

网友:
红圈内右边1/3位置那个凹陷有个外突的螺丝么?如果是从另一侧拧过来的螺丝,可能是从正面拆的。图片看的不是太清楚。

网友A:
你没照全,哪个目前还没在那台电视上见过,估计不用拆

网友:
用塑料银行卡撬开屏幕塑料边框卡扣,就能看见螺丝了

网友:
应该是卡扣的

网友:
某音上,或者小某书上搜这个品牌的拆机视频,应该是个好方法。

网友:
没事拆边条干嘛?

网友:
大概率是卡扣设计,仔细找找看

网友B:
你是不是要先拆下面那个黑色的的塑料边框?应该是塑料边框拆掉就行了,这个好像不需要拆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照全,哪个目前还没在那台电视上见过,估计不用拆

左右两边是一样的,只是右边有一点点没照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要先拆下面那个黑色的的塑料边框?应该是塑料边框拆掉就行了,这个好像不需要拆下来吧 ...

我在网上找了相似的视频,有这个条子的视频。
https://www.douyin.com/search/%E ... 536911&type=general
但是加速了的,看不到怎么拆,只是看出来是先拆这个铁条再拆正面的框。

这个视频,上面的链接不是这个视频的链接,不知道怎么转发

网友C:
至少把长、宽两条边的全景照传上来,就一张局部图叫大伙怎么帮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把长、宽两条边的全景照传上来,就一张局部图叫大伙怎么帮你啊!

已更新图片,麻烦大神研究一下

网友:
1.断开逻辑板两个排线2.把刚断的两个排线左右侧的长条护板松开螺丝取下3.翻转电视让屏幕朝上4用卡片从屏幕边框与屏幕平行插入边框内侧划一周,如果确认无胶可不用划5.保持屏幕向上,用手向上扣外面塑料边框即可 6扣掉边框就看到螺丝了,拆完取走屏幕换灯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两边是一样的,只是右边有一点点没照全

屏都是黑胶粘的不可能是这贴条扣的,

网友:
是从正面拆的。

网友:
感觉是从正面拆的,正面的边框可以翘起来吗,翘起来以后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这个铁框的固定螺丝

网友:
背面看不出来,那就正面拆,应该是先拆正面的卡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