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晨S905L3-S905L3B-S905L3S-S905L3SB芯片_安卓9.0_通用_线刷固件包

楼主(2025-06-10):
晶晨S905L3-S905L3B-S905L3S-S905L3SB芯片_安卓9.0_通用_线刷固件包

适用芯片: 适用于晶晨S905L3/S905L3B/S905L3S/S905L3SB芯片机型

支持型号:CM211-1_ZG/CM211-1_YS/CM211-1_CH/E900V21F/E900V22F/CM311-1e/UNT403AS/B860AV5.2-M/B860AV5.1-M2/HG680-LF/TBx1-1e/ZN90等等。

刷机工具说明:

方法:Amlogic_USB_Burning_Tool v2.2.5(晶晨线刷烧录工具v2.2.5)和Amlogic_USB_Burning_Toolv2.2.7(晶晨线刷烧录工具v2.2.7)晶晨S905L3S/S905L3SB 线刷工具。

晶晨S905L3S/S905L3SB专用晶晨线刷烧录工具v2.2.5和晶晨线刷烧录工具v2.2.7。

线刷方法:(新手参考借鉴一下)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建议使用晶晨免拆短接短接神器 ,请在固件文件或者百度查找短接点示意图,如没有的话,请准备一个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是最佳的
(晶晨芯片的盒子平时大家都不再拆机短接了,一般都会用免拆短接神器了,所以固件也都很少有人研究短接点和分享短截图展示了)。

固件特性:

1、全开放系统可通过U盘任意安装软件;

2、系统设置:密码:123456、10000、111999(支持定制修改);

3、网络优化,刷机后默认DHCP连接网络,首次刷机或恢复出厂无需进入设置手动操作切换;

4、支持无线蓝牙型号: Realtek 8822bs/8822bu/8822cs/8188eu/8189es/8189fs/8723bs/8723bu/8723ds/8723du/8821au/8821cs/8821cu/8852be/8852bs/mt7663/mt7668/mt7601/mt7603/ssv6051/uwe5621。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通刷固件包》】一包通刷多种型号>13《晶晨S905L3S(B)_9.0_通刷固件包》

网友:
楼主是能干人,晶给晨S905L3-S905L3B-S905L3S-S905L3SB芯片_安卓9.0_通用_线刷固件包,我是不敢随便刷的,怕刷成砖

网友:
请教刷成砖怎么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