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终结论坛魅色充电器不是type-C口的罪恶

楼主(2025-06-10):
论坛早期兑换的充电器,在那个时代或许C口还不是很主流,但是microB用久了,触点太小,接触不良,最终都会变成没法正常充电,往往伴随指示灯发暗,忽明忽暗,更换c口完美解脱。

方案采用6针的c口反过来装,外壳必须当作GND,通过风枪焊接至版上GND层,如果需要cc电阻实际上也完全可以焊上,先暂时固定,可能需要几次调整,把他摆正。

放入塑料壳,由于B口偏小,第一次放不到底

切记不能切割的过多,或者过快,一次一次不断细心调整,可以看到板子上都是细微的塑料粉末

网友:
哈哈,但是手段有点腌臜

网友:
能改的我都改了,micro线现在要用的时候都难找到了

网友A:
应改尽改,应C尽C,板子焊完了不给洗一下,搓个澡吗?

网友B:
改的挺好,还是原来的位置,外面都看不出来;其实坛里还有一个改法,原来的MICRO口是不用拆的,在USB的OUT5V的上方,加一个带TYPE-C口的小板就可以了。

网友:
pd口的现在很广了

网友:
没看到5.1K电阻,只能A TO C的线充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的挺好,还是原来的位置,外面都看不出来;其实坛里还有一个改法,原来的MICRO口是不用拆的,在USB的OUT5 ...

还可以在Micro口上叠一个C口,用烙铁焊在一起...

二○二五年六月十日

网友:
改造后,方便使用。

网友:
双槽的没换到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羡慕

网友:
羡慕你们有魅色的

网友:
改C口用着方 便

网友:
有个魅色充电器,自带的充电线插上后就没拔掉过,所以也就没有换C口的需求了。

网友:
在原来的MICRO口上面加一个TYPE-C口就行

网友:
有自带CC电阻的母头或母座的,飞两根线就可以找个位置开孔装C口,原来的micro口也可以保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改尽改,应C尽C,板子焊完了不给洗一下,搓个澡吗?

灰电平衡

网友:
锡电平衡吧

网友:
接口线径太小,使用电烙铁焊接起来比较困难,上焊台应该会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