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3D打印机是不是就是以前的雕刻机

楼主(2025-06-10):
弱弱问一句这个3D打印机是不是就是以前的雕刻机,MACH3软件控制的

网友:
3D打印是增材,用料把打印的东西堆出来。
雕刻机是减材,是把料上不要的地方去掉

网友:
雕刻机可要复杂些,3D打印机是属于材料堆叠式的,技术趋势应是会集合雕刻机功能但无法完全取代

网友:
雕刻机主轴是要承受大力距的

网友:
激光雕刻机么,XY轴移动部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原理基本相同,具体操作有区别
大差不差

网友:
这都什么年代了

网友A:
我两种机器都玩,雕刻机CNC在结构上要求要高一些,特别是雕刻硬质物品,做出同等样式的物品来说,雕刻机可能要复杂的多,需要四轴,五轴或者六轴才能完成,但3D打印三轴就完成了,CNC基本不能完成中空的复杂形状的东西,但3D打印却轻轻松松。但强度来说CNC是王道,什么材料都可以做只要你的铣刀能行,做出来就是产品,特别是金属制品。但3D打印就不行了,材料相对单一,屈指可数,倒模打样的做样品,及一些低强度的东西首选。
以上都是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两种机器都玩,雕刻机CNC在结构上要求要高一些,特别是雕刻硬质物品,做出同等样式的物品来说,雕刻机可 ...

兄弟您买的雕刻机和3D打印机,价格和型号是,我看价格换是否自己能否买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