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梦寐了起码十几年的不锈钢 纱网 终于拥有了

楼主(2025-06-10):
这个不锈钢 纱网,可以修补一些塑料断的地方,一般是剪成小条,然后混合胶水,或者塑料热熔化。否则单纯用塑料热熔根本不结实。

而且,可以做散热风扇的出风口挡板,不过裁剪费剪刀。

好像5片才几块钱,

网友A:
这种很多啊,防蚊纱窗不就是这种料吗,还是这种的眼更密集一点?

网友:
做个屏蔽网

网友:
以前的纱窗就是钢丝网

网友B:
用这个纱网,要用铁皮剪刀,戴PU涂掌手套

网友:
再买一个铁皮剪刀

网友:
钢网用什么剪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多啊,防蚊纱窗不就是这种料吗,还是这种的眼更密集一点?

老早还是塑料尼龙的,用几年就老化了

网友:
搞这个很扎手

网友:
胶水加一些纤维碎末的应该够结实了

网友:
口再大点的型号可以做苍蝇拍,有卖的

网友:
做个法拉第笼

网友:
就是修补汽车电瓶车塑料件。

楼主:
结合塑料热熔化,或者胶水。否则单纯用塑料热熔根本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纱网,要用铁皮剪刀,戴PU涂掌手套

你说的有道理,铁皮剪子。。。我还没有

网友:
纱网用过钢丝的,不锈钢倒是没有过。

网友:
用来维修断裂的塑料件用的到

网友:
这是多密的孔

网友:
签到领劵,不锈钢蚊纱网,几毛一块买一段20厘米30厘米,应该一米多宽,用不完根本用不完

网友:
这个应该是滤网,,,,,挡蚊子的没这密,感觉还好用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