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这也能坏!立林门禁,CD4060帮我看看

楼主(2025-06-10):
单元门禁室内彩色可视分机,上电后不断重启,大包大揽分分钟搞定(以为是电容失效),鼓捣两天了傻眼!

拆机后找到电感附近的电容,贴片固态电容带塑料座,第一次拆这种电容很费劲才拆下来,

经测量没发现问题,换一个电解电容试试,故障依旧。

捣鼓了两天,锁定了故障点。 板上有HCF4060计数器/驱动器/振荡器 16脚IC ,2脚控制一个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控制电源
感觉这个4060坏了,输出脚电压乱跳,不懂这个芯片,不确定是芯片烧了,还是外围元件坏了???

网友A:
这个也不是测电压得的,需要测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是测电压得的,需要测频率

谢谢,没有专业设备,不应该输出脚跳变,应该是低电平才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没有专业设备,不应该输出脚跳变,应该是低电平才对吧

万用表没频率挡位吗

网友:
有个玩具级示波器都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没频率挡位吗

为什么全网搜不到这个元件损坏的内容呢

网友B:
得先搞清楚 CD4060 对什么在计数,按键还是某个检测信号?

网友:
选中CD4060点搜索,一下子就出来了!

CD4060_360搜索
https://www.so.com/s?q=CD4060&src=360chrome_zon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先搞清楚 CD4060 对什么在计数,按键还是某个检测信号?

我认为是一定周期断电重启

网友:
感觉还是供电不稳。测电容要用电桥,万用表测不准的。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维修帖
这类电子产品,原件质量需要关注

网友:
买一片换上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C:
这个是不是用4060当看门狗用了,Q14脚不是有个电阻吗?是不是去芯片的复位脚了,把那个电阻断开看看

网友:
去邻居家再拆一个对比着修

网友:
CD4060有什么作用?

网友:
立林和安居宝。看到常见的故障,你都不要大包大揽的去接永远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坏了。经验所得

网友:
元件损坏可能性从小到大排序,CD4060与电阻1M<电容474,其中电容474变质可能性最大

网友:
这种软故障最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用4060当看门狗用了,Q14脚不是有个电阻吗?是不是去芯片的复位脚了,把那个电阻断开看看 ...

是复位脚电阻,连着主控,主控没电没启动,电压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