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激光雕刻机核心模块维修

楼主(2025-06-10):
激光雕刻机核心模块维修

整体外观

GD32F470ZGT6

下图为X轴Y轴扫描振镜,它会高速的左右摆动,用来实现激光的从左往右,从上往下扫描

维修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照着图纸量一下,换一个发财电容,搞定

网友A:
看着是激光打标机

网友:
GD32的片子,国货精品,不错

网友:
感谢电容生产厂商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国产自主芯片生产必不可少的核心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激光打标机

其实打标、雕刻一个硬件,甚至软件也通用,打标、雕刻一个意思,都是控制激光打到目标上

网友:
看了好久,居然没找到怀孕的发财电容~ 看来LZ用了电桥

网友:
要找到原因

网友:
电路够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国产自主芯片生产必不可少的核心设备!

然后主控那边一个大大的ARM的LOGO哈哈

网友:
这得感 谢厂家的发 财电 容

网友:
用上国产GD32了
这电路挺复杂的

网友:
就坏个电容,保护挺到位

网友:
看着挺复杂,什么光源

网友:
不懂,看起来挺复杂的

网友:
一个电容引发的拆机?

网友:
看起来发热量应该不小

网友:
很高上的机器呀!

网友:
有两个散热风扇,功率有20W+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