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解一个正野排气扇

楼主(2025-06-10):
之前摔过还能正常使用,上周插电用来吹干地面水剂,过了一段时间闻到很大的油味,发现不转了,就拆开看看,塑料配件直接丢垃圾桶
外壳发黄,塑料件已经被烫熔

电机质量还不错,不过顶部固定部位被我拆坏了,铜线铜轴套,油毡干了,只能丢垃圾桶了

网友A:
我家正野17年了还正常使用,这东西不是在天花板吗,怎么摔跤的?

网友:
无刷的才好

网友:
这就是无刷的(鼠笼式罩极2极电机),楼主这个电机端盖用了锌合金吧?日久自行碎掉,摔一下立马就碎。
现在线圈没过热的话可以拆漆包线,过热变色了可以根短路环及轴套一并卖铜,转子和铁芯可以卖铁

网友:
可以刮线看看是铜线还是铝线?

网友:
电机铜线铜轴套挺不 错

网友:
铜线电机,现在能买到的大多数都是铝线电机了。

网友:
轴套缺油产热造成的

网友:
这温度得挺高

网友:
塑料已然老化,电机不错。

网友:
过热,塑料变形。

网友:
电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一直用这牌子的排气扇。

网友:
看电机是铜线的不错,可惜轴承支架用了锌合金,这不算“正野”,应该算“流野”吧

网友:
消耗品,每隔一段时间换一个。

网友:
电机能再利用最好

网友:
有年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正野17年了还正常使用,这东西不是在天花板吗,怎么摔跤的?

多的,有时吹洗完碗的灶台或者拖地地面,还有时放凳子上当风扇,总是不经意的碰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的,有时吹洗完碗的灶台或者拖地地面,还有时放凳子上当风扇,总是不经意的碰掉 ...

我看你缺的是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