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感慨业余水平也需要要电桥示波器

楼主:
这帖是一个2011年的本腾电磁炉,6~7年没用了,当年好像爆过一个高压电容更换修复就没用了。最近太阳大晒死人,室内都34度了。那块太阳板发的电有点多就翻出电磁炉使用,发现只有一个火锅档位能够加热,其它档位都是啪嗒啪嗒检锅声音实际不报警也不加热。按照会修的是不是应该去检测什么检流电阻之类的?我反正是不会修,既然有个档位能加热,怀疑是驱动不足供电不足之类的,按键板上就一个电容,无脑换上新的就好了其它档位也能加热了!电磁炉辐射真是大啊,加热的瞬间旁边的太阳能灯板都亮了几下又灭了。更别说什么微波炉没辐射,基站没辐射狗都不信。   拆下来一个电容用钳表一量还是足足100多微法,上次那个冰箱伴侣也是无脑换下来的电容万用表测容量也是好的,难道真的需要电桥了?还有就是上次逆变器炸了也没能力修,不知道驱动板还是不是好的没有示波器,堵概率的话换上几颗管有可能还炸。

那种带有示波器和电桥功能的触摸万用表最具性价比最便宜的有那些?

楼主:
奶奶个熊,十几年前好像近400块买的电磁炉,特码是铝线盘!

网友:
那叫干扰,不一定够得上叫辐射。对人体有害的丝电离辐射

网友:
先弄个电桥,虽然用的少,但关键的时候就用上了。

网友:
你怕对辐射有误解

网友:
电解电容器要1k以上频率测量,那个黑漆漆的10k测量,品质看D值,好电容器小。
线圈是铝线的

网友:
心仪徐老师电桥很久了,但是制作难度对我等小白来说过于大了。而且就是有幸做出来了,也没有条件校准。可能还是入门级的镊子电桥更适合我等。

网友:
校准不是简单吗?买几个人家标定过的原件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寄给有电桥的校准一下就OK了,,难道还想DIY的精度比厂家还高不成?就算有这种产品,,价格应该都超过厂家了,,业余的有必要那么在乎精度?

网友:
好工具仪表要有但可以不用!

网友:
现在电桥也便宜了有需求就买一个

网友:
以前示波器是个人买不起,只有使用单位的。现在是人懒了,不想折腾。所以手里现在还没有示波器。

网友:
微波炉没辐射?我路由器设置都丢失了

网友:
示波器不示波器的先放一边,电桥必须有一个。也不用多好,一二百就行。

网友:
这些电容大概都不行了

网友:
不就是测个电容嘛,用不到示波器嘛

网友:
菲尼克斯的lcr元件检测仪。电容还带esr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