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能连的跳线都连了,为什么还是插电脑上半天才识别?

楼主(2025-06-10):
第二张图没虚焊,我用镊子拨过了。

仍然不行,插电脑反应慢的不行,半天才能识别。
有谁知道什么原因的可能性大呀?

网友:
这个制程的颗粒,贴银灿903不太友好吧

网友:
颗粒是不是也贴反了呢,看主控板的颗粒定位标识在另外一边

网友:
这款主控板的参考跳线资料

网友A:
rom跳线不用长短接的啊,另外这个闪存的VCCQ应该是1.8V才对

网友:
同意二楼。L06B建议上慧荣3268/3281/3280/3282或者PS23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m跳线不用长短接的啊,另外这个闪存的VCCQ应该是1.8V才对

原来这两个都没有接,这是遇到插上反应慢,才都接上试试看,结果还是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