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水PMC35-2维修记

楼主(2025-06-10):
今天峰回路转,终于修好了这台日本制造,顶级水平线性电源。送了口气,这几天这事困扰我,百思不得骑姐。终于修好,原因找到了。

通过这次维修,我的电子知识可谓收货很大。我还绘制了电源的部分线路图。分析出了电路中各种巧思。

再说一遍,如果靠维修挣钱,拉倒吧。投入的精力干别的能发发财。我觉得自己纯粹死缠烂打,不修好誓不罢休,元件就买了三次。

这个故事从几天前说起。

修好后

买的110V变压器

内部电路

找不出原因买了一台一样的研究,拆开后发现完全不一样,白买了。

我在闲鱼上买的菊水电源,卖家信誓旦旦地说是好的。他说看网上教程可以改为220V。这是第一骗。到货开拆根本就是不能改的版本。我只好订购一个110V变压器。因为要等到货,那边电源就自动确认收货,因为没有电源无法确定是坏的退给他。俺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我也觉得也就是电压的问题,卖家既然说是好的,那不会错。

变压器到了,一看傻了,插头不兼容,得了,再买一条美标电源线。又是一天。

好容易第三天才开机测试。电压调不上去!电源也没有办法输出电流。完了。已经收货了。只能自己承担。

想不到行走闲鱼多年,几千块的单过了不少。这次居然栽了。

不行,必须修好!不就是个电源,比示波器,万用表简单吧!

拆 研究下结构。一片塑料卡就把外壳全部扎紧了。想法不错。之前没有见过。

网友A:
电源修好了,故障原因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修好了,故障原因哪。

整一下慢慢补充

网友B:
前几天很火的小电源305才70元,小巧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很火的小电源305才70元,小巧好看

如果只想出个电压而已我就不会买这种老古董了。行内人才知道电源的重要性。

网友:
赶上直播了吗?下面没有了?

网友:
这菊水电源也只是里面变压器大一点吧,有没有找到220V的变压器呢

网友:
修电源是一种乐趣,干脆点,自己重绕变压器呗。

网友:
错别字是故意的吗

网友:
继续,还没完呢

网友:
继续讲解,想看下过程

网友:
这种精密仪器要不要定期矫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很火的小电源305才70元,小巧好看

现在找不到70元的了

网友:
等待楼主,买两台一样的是好方法,两台机器都是同一个地方坏的概率不大

网友C:
对照检查的确是个好办法,都是投入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照检查的确是个好办法,都是投入太大

那不是吗?就是不计代价的修好。给自己上课。其实划得来的。

网友:
翻车 就是翻车。回本 是 不可能了。

网友:
期待更新,折腾一次可以学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