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换万用表银底膜搞出的乌龙

楼主(2025-06-10):
先上效果

黑底白字,负片效果
本想凑合用,
没想到黑底白字的可视角度明显不如白底黑字
上周参数对比买了米尼帕的三位半自动表
看到主板AB货和维修痕迹就申请换货了
同时在闲鱼买了四位半的块手动今天到货
天猫淘宝闲鱼都是从东莞优利德工厂发货

屏幕中间的橘皮痕是底膜不行了

这块表拆开毫无返修痕迹
其实就是看上他的排阻才买的
取屏幕要拿烙铁焊开LED
(上一块自动挡表,led本来就开焊的,是维修过)

拨盘里面的油已氧化,
就像库存刀片卷尺的味道
用酒精擦干净重新上油

拆下屏幕,揭掉背面的银底膜

剪新的银底膜贴上
原以为很简单,但没注意角度
而且了10×10换方向剪已不可能
浪费五块钱,之后再买一张底膜来换了

补充两个表的比较:
ET-2231A
FS9922方案,自动挡,三位半(3999),真有效值,模拟条,占空比,电脑连接,UT61B马甲,电池后置,整机厚度6厘米,板砖表
ET-2652
TC7129方案,手动挡,四位半(19999),排阻,电池下置外壳厚度优化到四厘米,像门徒里方便塞口袋出货的四号

补充内容 (2025-6-26 18:18):
最后偏光膜转45°解决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7276-1-1.html
也找到了合适的银底膜替代品http://ydigit.cn/thread-529724-1-1.html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我背面半透偏光片方向贴错变成反色显示了

是否可以把正面偏光片揭掉,重新换个角度贴正面偏光片纠正过来?

还是必须换背面偏光片?

现在种黑白负片显示
视线和屏幕垂直时能看的很清楚
但45度斜视就明容易误判7段屏数字八中间的横线

我还是缺少换屏幕偏光膜底膜的经验,
上次给电子秤换也没换成功

网友:
熟能生巧,多换几回就行了...

二○二五年六月十日

网友:
不好换呀,主要是加电显示才能看出角度是否正确

网友A:
只换银底反光膜就行了,谁让你连偏光膜也撕出来了,人家撕一层,你却掑两层,脱裤子放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换银底反光膜就行了,谁让你连偏光膜也撕出来了,人家撕一层,你却掑两层,脱裤子放屁 ...

然后就有换新表的理由了

网友B:
把液晶屏背后那个偏振片翻转180度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贴玻璃那一面向外,没有贴玻璃那一面向里就行了。注意如果是带银底的需要把银底撕掉才能正常显示,这个时候撕掉银底那一面应该是贴玻璃那一面的。

网友C:
你撕偏光膜干什么,直接换那个反光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换银底反光膜就行了,谁让你连偏光膜也撕出来了,人家撕一层,你却掑两层,脱裤子放屁 ...

刚开始以为是我的问题

找银底膜卖家问了,就是全撕掉换
而且揭下来的那张膜,
也试了手动分层是劈不开的,
背面偏光和底膜现在都是一体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液晶屏背后那个偏振片翻转180度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贴玻璃那一面向外,没有贴玻璃那一面向里就行了。注意 ...

拿剪剩下的试了试,
偏光和银底分离不了,
再换得整个全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剪剩下的试了试,
偏光和银底分离不了,
再换得整个全换了

找个报废液晶屏撕下偏振片也可以用,我就是这样用的,不用反光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撕偏光膜干什么,直接换那个反光膜就行了

我只撕掉了背面那层膜,
是这屏的银底和背面偏光粘连太紧,一起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撕掉了背面那层膜,
是这屏的银底和背面偏光粘连太紧,一起下来了

哦,我记错了,你这是带背光的屏,确实是用半透光的底偏光膜,只一层。不带背光的屏是用不透光的底偏光膜,也有部分是用面偏光膜加一层银底纸。

网友:
喜欢折腾的人,都很厉害

网友D:
谢谢分享,拆机图
这品牌不太知名,做工还好,好用到排阻、硬芯,不知道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拆机图
这品牌不太知名,做工还好,好用到排阻、硬芯,不知道价格如何 ...

闲鱼20元优利德发货,版友发过

网友:
这个真不好修!能修好还改成了反显,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20元优利德发货,版友发过

谢谢回复,20元的4位半,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换银底反光膜就行了,谁让你连偏光膜也撕出来了,人家撕一层,你却掑两层,脱裤子放屁 ...

脱裤子放屁

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记错了,你这是带背光的屏,确实是用半透光的底偏光膜,只一层。不带背光的屏是用不透光的底偏光膜 ...

现在仪表液晶屏带背光快成标配了,那种可以用铝箔修复的不透光银底膜可能就剩老表和计算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