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8元淘了几个小玩意拆开看看

楼主:
这个二手店铺里也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卖。

关注店铺送5元不限卷。
不确定无线充是多少瓦的,几元钱撸几个看看内部什么样。
没想到这个无线充还不错。
就是Pd充电器不行,苹果,小米,华为和无线充都试了只能5V2A,拆开一看还真是不意外。

无线充电器更适合苹果手机,放上去就自动吸了。能激活快充。
华为手机不好对位置,一旦对好了就能快充,应该是我手机问题,也可能是我从来没用过无线充。
那个按键计数的还不错,三个按键,能充电,有背光灯。一共7组计数。硅胶按键无声的,另外两个切换按键有声。要是能搞成机械键盘那种声音就好了。

网友:
应该能用吧

网友:
这么多,好几个啊

网友A:
8.7元包邮还是值!猜测大概率没啥用最后吃灰

楼主:
充电器没用,不能快充。  无线充还是有点用,能快充。找个华为小米的快充插上后就能给苹果无线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8.7元包邮还是值!猜测大概率没啥用最后吃灰

你说的很对。

网友:
计数器看上去很不错的呢!还有充电器!值了!

网友:
真有福气,这才叫淘到宝了

网友:
还算可以了

网友:
价格很感人

网友:
无线充还行,值回票价,那个充电头实在是太啧啧啧了

网友:
5v2a也挺好,能恒定输出,我自己做了个led紫外线灯,用那些快充头,只能输出3.8v,估计是我自己设计的升压驱动板让快充识别芯片判断为应该输出3.8v。实际上我设计的升压驱动板需要的是5v2a的持续输入(9w的灯珠)

网友:
摊上 这种pd头2元一个,接苹果口线,充充电宝。能出9伏快充的,就是尖峰电压太高,一般100以上

网友:
无线充电板不错,测一下能不能达到15W最大?

网友:
杂牌充电器是不敢用

网友:
拆了C口接个线做个5V2A用用吧,否则还得搭条CC线

网友:
看来又淘到宝了。

网友:
那个充电头拿来给小台灯用还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