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款联想笔记本电源实际输出功率测试

楼主:
有自制的电子负载,就把手头现有的、标称输出同为20V的三款电源进行了功率测试,其中:标称为输出电压20V/电流3.25A、65W,和标称为输出电压20V/电流6.75A、135W的这两款标注参数相符。另一款标称为输出电压20V/电流4.5A、90W的电源,在输出电流调到3.86A时,电压降到18.23V,功率输出70.44W,再往上调大电流,就直接保护无输出,显然这是一个高仿的假联想电源,外观做的很逼真,不实际测试应该看不出来。见图

网友A:
有写带协议的,没有通讯,限制输出的功率。有写带协议的,没有通讯,限制输出的功率。有写带协议的,没有通讯,限制输出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写带协议的,没有通讯,限制输出的功率。有写带协议的,没有通讯,限制输出的功率。有写带协议的,没有通 ...

谢谢!又涨了知识

网友:
老实的好像是认插头的电阻